[另类] 做一个圆柱滴胶知了标本,百密三疏,失败!另外抛光真累人呀!

楼主(2021-10-11):
上次做了个金龟子的半球滴胶标本,感觉还不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205-1-1.html
这次做了个知了的,考虑到知了尺寸和不同外观,就做成圆柱体的

捡的死知了,还是要“蒸”一下调姿

翅膀预先规整一下,方便吊装

它可以瞑目,能够“永垂不朽”了

模具用剩下的A料塑料瓶,装这只知了稍大了点,实在没合适的了

把瓶嘴剪掉,方便放入
这里偶犯了错,为了不在内壁粘上纤维,就没擦干净内壁
因此内壁有残留流挂的A料,后续又没考虑到A胶的粘稠程度,出了问题
瓶底的A料倒是没关系,反正要磨掉

随后按配比称胶

搅拌A、B料

一定要搅拌到无丝状的清澈状态

加注底胶时,也是考虑到瓶壁残胶,用吸管按圆周注胶,期望能冲干净
还搅拌了底部,只是不好操作

待底胶凝固后,按照片样子把知了倒悬进瓶子

加注第二层胶
期间发现知了头部有点偏一侧,多次调整还是会再偏过去
后来分析,估计是两翅膀长度没夹一致

二层胶固化后的样子,基本没气泡

从侧面看

最后加注第三层胶

透明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原想保留塑料瓶,就试试用冷冻法来脱模
经4小时冷冻(显示-17℃),虽然侧壁整体已经分离,但仍取不出来
还是暴力撕开搞定

估计是偶放冷冻室时间太久,知了头胸部和胶体出现气层,应该是知了肉体收缩,导致两者分离

仔细观察发现第二层和第三层胶之间有界面,应该是两次用不同品牌胶导致的

胶体底部随瓶底

放了几天,最底侧还是软的,不过没关系,反正要磨掉

可气的是侧壁,不但有稀胶,而且也发软
这就是侧壁残留A胶的后果

顶部呈凹面,这个倒是正常
估计可以通过后期补胶来适当填平

楼下继续

楼主:
上下两个面准备打磨             上角磨机

速度飞快,但磨痕是明显的

再上600目的水砂纸,偶磨磨磨,全手工好累

后续再用偶手上最细的800还是1000目的,结果离透明还有10万8千里

然后用这个泡沫头打磨

but比600目水砂纸还粗糙

重新磨后,准备用羊毛头抛光

一阵抛光后,羊毛头都甩成这样了

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估计不合适,或之前磨得不够细

再找来布片打磨

偶擦擦擦,似乎效果还不错,明显更透一点了

尾部

手工打磨太累人,暂时就这样吧

看着一侧的伤痕真是伤心呀!!!

唉!就这样吧

总结一下本次得失:
一疏:模具应该清理干净,只是不知道怎么干净清理残胶;
二疏:不用冷冻,直接暴力脱模,当然用硅胶模具最好;
三疏: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胶,不然大概率会出现界面,影响观瞻

先积累经验,下次一定改正

网友A:
你这是爱好广泛啊,又去入坑滴胶。还是好好玩电子这个有前途的爱好吧。。。。

网友B:
我也做过 用的一样的AB瓶的树脂 1块多包邮很不错 但是时间久了会变黄
还有 你找合适的纯净水瓶子最好 有圆柱形的 剪开当模子 很容易就脱模了
淘宝买果冻硅胶模子也可以 做一些有意思的小玩意 可以往里面加LED灯
我带儿子做了几个

网友:
这东西如何保证内脏完全干燥?否则可能一段时间后从内部开始发霉了

楼主用羊毛轮抛光的话要上不同目数的抛光膏才行的啊

网友:
180,400,800,1500,3000,5000,10000,就差不多了,最后上抛光蜡或抛光膏注意目数。

网友:
楼上的10000目这得弄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真累人,不过确实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爱好广泛啊,又去入坑滴胶。还是好好玩电子这个有前途的爱好吧。。。。 ...

趁着有兴趣,就继续折腾
电子嘛,是本业,甩不掉的

网友:
埋到地下两千年,挖出来卖哈哈

网友:
胸大肌没有清理吗,我记得小时候看做标本这类昆虫都是把内脏类组织清除掉填充棉花之类的

网友:
是树脂的吗,这么透明

网友:
这次泡烧了很多,冷冻塑料盒也收缩,效果不明显~

网友:
透明圆柱还自带放大特效

网友:
模型要脱水,滴胶要真空抽气泡,打磨逐次至少要到7000目才会有镜面效果。上电动,手动真累死

网友:
这真是个花时间的项目啊
还得有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 用的一样的AB瓶的树脂 1块多包邮很不错 但是时间久了会变黄
还有 你找合适的纯净水瓶子最好 有圆 ...

偶这个时间还短,不知道会不会变黄
纯净水瓶子太大了,浪费胶呀,这个都消耗了70多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这个时间还短,不知道会不会变黄
纯净水瓶子太大了,浪费胶呀,这个都消耗了70多克 ...

用圆柱形瓶子的胶片 光滑

网友:
用羊毛轮加抛光膏试试

网友:
三疏补充:即使同品牌,比例稍有极其微小变化,也会有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