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冰箱冷冻室塑料盒爆裂用什么修补

楼主(2021-10-11):
冰箱冷冻室塑料盒爆裂了,之前用热熔胶修补了才使用了一个多月又开裂了看来热熔胶是怕低温的,请问用什么修补比较好。

网友A:
订书机钉子加热压进去。

网友B:
这个有点像有机玻璃的,如果是有机玻璃的话用录仿可以粘住,能用烙铁按几个金属丝进去更好

网友C:
粘了也会因为热胀冷缩而裂开,而且黏胶剂大部分是有毒的

网友D:
亚克力胶,像水一样,裂口对齐后滴胶水,会融化裂口里面的塑料,技术到位的话干透后基本看不出来修补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书机钉子加热压进去。

不是固定就可以的,因为冷冻室时间长了会结冰塑料盒子和室内壁就冻住了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拉出来所以需要修补的非常牢固才行。

网友E:
X宝买个新的吧,实在要粘的话可以用粘PVC管的那种胶水,粘完用铜丝加码钉比较牢固。

网友D:
不过你这个已经掺和了其他东西,估计效果不明,需要全部清理干净再上胶。
我头盔的面罩摔成了两瓣就是用这个粘的,后续又摔了两次,没有从原裂口再裂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你这个已经掺和了其他东西,估计效果不明,需要全部清理干净再上胶。
我头盔的面罩摔成了两瓣就是用这 ...

小哥  注意安全。。。。头没有摔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像有机玻璃的,如果是有机玻璃的话用录仿可以粘住,能用烙铁按几个金属丝进去更好 ...

但是冰箱又是放食品的不适合使用有毒的胶水粘贴呀?

网友F:
502之类的胶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粘了也会因为热胀冷缩而裂开,而且黏胶剂大部分是有毒的

是呀!放食品确实不适合使用有毒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克力胶,像水一样,裂口对齐后滴胶水,会融化裂口里面的塑料,技术到位的话干透后基本看不出来修补痕迹。 ...

放食品的还是不要用这种胶水看了瓶子上的说明就有点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宝买个新的吧,实在要粘的话可以用粘PVC管的那种胶水,粘完用铜丝加码钉比较牢固。 ...

去找了一下发现价格还蛮高的要四十多元一个,还是将就着少一个角接着使用,因为是旧冰箱可能用不了多久也该换新的了。

网友:
看 tb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2之类的胶水就可以了

我就是怕胶水有毒不适合用在放食品的地方才使用了热熔胶。

网友:
沿断缝两边各钻一排间隔1CM左右的小孔,用1MM左右的铜/铁丝缝起来,注意每穿一次都要拉紧整平,即可达到强度,想完美还可用烙铁烫补一下断缝处

楼主:
这种材料貌似也是做成胶水使用的。

楼主:
就是价格有些高如果是新的冰箱还是值得买个,可是我这个旧冰箱用了很长时间了随时都会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