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后面接路由器

楼主(2021-10-11):
宿舍统一拉的网,用的光猫的无线功能,玩游戏动不动延时几百很是闹心,有个闲置的k2p拿过来给接在了光猫后面的,开始还愁要账号密码啥的,结果啥都没弄就能上网了,试了一下游戏延时基本正常了,光猫的无线也可以连,不明白这是咋回事

网友:
还是光猫拨的号,路由器只是起到AP的功能。

网友:
光猫拨号的方式,K2P接在光猫后面,当然能用了瑟,光猫又不是桥接,需要你在K2P里来设置账号密码来拨号。有的人连接光猫,有的人连接K2P,两个设备分担了无线压力,所以大家就不觉得延时大网络卡了。K2P性能不低,带10个设备还是胜任的,还是能满足一个寝室的几个人用的。

网友:
光猫带路由+wifi
可以把光猫wifi关了

网友:
这不难理解啊,光猫一手包办了拨号、路由、WiFi,添加路由器,光猫给它分配IP地址,正常是要设置下路由器的,可能是你以前设置过了

网友:
光猫wifi能用就说明是光猫拨号,你的K2P之前设置了自动获取,自然插上去能用,有些路由器新的也可以做到即插即用,只是wifi没有密码

网友:
k2p是二级路由模式,你可以把光猫WiFi关了,k2p带50个以内没问题的。

网友:
你网关猫啊   kzp是自动获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