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也发咸鱼淘的JBL-500BT耳机,同时与坛友拆机图做对比。

楼主(2021-10-11):
这是我在闲鱼上淘的JBL TUNE500BT蓝牙耳机,卖耳机的应该是商家,不是个人卖家,因为他那里耳机好像还挺多的,有两种颜色可选,黑色和粉色,当然我选的是黑色了,成色表述9新,实际收到货,感觉应该没问题,商家承诺耳机绝对保真正品。

看外观成色还不错。

耳罩和头梁的蛋白皮没有破损,挺完美的。

这是左侧单元,看起来还挺好。

这是拆下来的螺丝,应该是没被拆过吧

左侧喇叭单元外观

左侧喇叭单元背面

喇叭还有个出气孔

这是喇叭外部的出气孔。

电池在左侧喇叭单元内。

左侧喇叭单元内的电路板,看焊点应该是没被换过吧,谁来分析一下。

这是右侧喇叭外观

这些是右侧喇叭内部的电路板,应该是控制开关机、音量大小、蓝牙连接以及受话器的
正面的电路板,跟坛友signet发的拆机图内部电路板不太一样,
线路焊点目测应该是没拆换过吧,不太懂。

这是右侧单元电路板背面的图片,有个小芯片,估计是蓝牙芯片吧。

楼主:
同时也把坛友signet发的同款耳机拆机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内部电路板有细微差别,我想应该是出厂批次不一样吧,可能是电路板有细微的改版,应该不是华强北的货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highlight=500bt

网友A:
看焊点就知道是修过的,不过便宜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焊点就知道是修过的,不过便宜能用就行。

啊?不会吧?左耳单元的还是右耳单元?

网友B:
那么多焊油都还在
不是假货  就是修过。。。。。。而且是大修

网友:
要多少入手

楼主:
100包邮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焊油都还在
不是假货  就是修过。。。。。。而且是大修

是左耳单元还是右耳单元?

网友:
价格还可以,,哪家?关键词PM下

网友:
修后都没用洗板水清理下

网友C:
我之前拆了自己的有线版发现左右两个扬声器塑料腔体是通过两根弹簧连接电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拆了自己的有线版发现左右两个扬声器塑料腔体是通过两根弹簧连接电路板的。 ...

对,我的这个拆了发现左右两个都没有弹簧,你的两个都是弹簧连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的这个拆了发现左右两个都没有弹簧,你的两个都是弹簧连接么?

左右耳两个都是用弹簧连接一块小型电路板的,我都觉得很奇怪相信厂家是为了方便维修而设计的,比如一个喇叭烧掉了可以不需要电烙铁就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耳两个都是用弹簧连接一块小型电路板的,我都觉得很奇怪相信厂家是为了方便维修而设计的,比如一个喇 ...

那会不会后期改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后期改版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基本确定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确定是假的。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是假的?能帮忙分析分析么?

网友E:
看板子不像假的,看单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了,单元没拍清晰。买个返修的400bt都要100多,蛋白皮很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板子不像假的,看单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了,单元没拍清晰。买个返修的400bt都要100多,蛋白皮很容易掉 ...

我也感觉应该不像假的,可能是维修过的

网友:
基本是坏掉返厂后被人拿出来处理了再售的,不会有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