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富格无刷冲击扳手拆过后不容易启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10-11):
购入的富格无刷冲击扳手,电池改为15节后还是很给力的。

没想一次手痒,拆看了一下内部的结构。当时没注意到复原后不容易启动了,前几日要使用了压下扳手常常是不转动,但有电机的动作像卡死一样。

拆开发现了原因,齿轮箱复原时,下压的力把齿轮箱后端的塑料端盖向后

把转子前端的轴承卡入的更深了

复原后,后端的扇叶与定子线圈摩擦。电机启动的电流极具增大,造成不容易启动。

解决方法,用螺丝刀撬松一下让转子后移些位置不摩擦就好。

网友:
和大艺一个模具

网友:
貌似雷力迅的也是

网友:
设计缺陷带来装配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新设计都在定子上增加pcb

网友:
买多久了?转子怎么看上去锈迹斑斑。
看了看手头的雷力迅,外观确实一模一样,不过因更换两用输出轴等拆装机好几次,倒是没有出现楼主遇到的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雷力讯吃灰,输出轴已经有锈迹了。。。。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这不就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2022-03-04):
这是大艺公模2106款吗,PDD上有49的裸机长得差不多。用来拧摩托车轮胎螺丝够用不,好像要110牛米

网友:
对了,摩托车轮胎螺母是22的,这个能拧得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