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50lite 2T使用卡顿

楼主(2021-10-11):
大佬们
淘宝上买的威刚S50lite 2T 写入1T左右装机后系统很卡,开机时间变长,读取时很容易系统死机,占用100%,是翻车了吗?

网友A:
典型 矿渣型号盘 还是能开卡的

网友:
可能是矿盘清零以后当新盘卖的,能退就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 矿渣型号盘 还是能开卡的

是不是SSD有多个分区?如果是的话,建议分一至两个区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典型 矿渣型号盘 还是能开卡的

sm2267已经能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2267已经能开卡?

华强北大佬马牌都能开,只是固件工具没流到低端diy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