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60元捡垃圾 高档樱桃红轴罗技G610键盘 剪线 清洗接线完美使用

楼主(2021-10-11):
有人说用上它你就回不去了,说真的这货16年上市899元
如果我年入百万,我也不会买这么贵的键盘,虽然也是从事电脑相关的工作
运气不错,内部没有漏液,简单清洗下就能正常使用了
上图

整个键盘 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重
1230g  好家伙 2斤多

背部有5个防滑垫 斜线设计 感觉很不错 脚撑也很厚实

5个脚垫都有镙丝  脚撑2个  铭标下还有1颗  四周一些小卡扣 话说是最好拆的键盘之一

SN码是
18年生产的 现价某东也要599

脚撑的 4 8是何意?

用料果然不凡 参数就不查

没有漏液 一般剪线都会有一个以上的键损坏

最左上是 光标的音量滚轮 类似鼠标的滚轮设计 也是罗技独有的

媒体键对我来说很有用 是全局设计 当你听音乐开很大时,突然有客户来时

可以马上静音 或小声 滚轮设计 音量变化也很滑丝

清洗完的效果 看来上家用的很少

少的的键盘我用 雷柏GK500的帽补上了

罗技的新LOGO  所有键都有灯 而且可以配合 罗技游戏软件

控制每个键的亮度 一键游戏模式

谢谢观赏 欢迎拍砖!

网友:
又捡漏到好货了,我就没用过超过百元的键盘

楼主:
补充2张图片

樱桃红轴 带白灯 cherry车里 原来是义音 5千万的次寿命

原来的状态 少了好多键帽 最重要的5键 罗技专有,别家不可替代

网友:
脚撑估计是4度和8度的意思,坡度

网友A:
抬起4mm和8mm的意思

罗技这个滚轮比鼠标调音好,2%进阶的,鼠标是5%

我在用的键盘,罗技的钢板比较厚,就是键帽太烂,非常容易磨损,手感也不好,扔了换成pbt的了。建议楼主也换这种键帽

哦,对了,我这个是换了线的,非剪线的,原装的线太粗太硬,拆了换成微软的线了

网友:
卖相很不错啊。

网友B:
成功种草了
这就去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种草了
这就去买个新的

记得换成海盗船的pbt键帽,手感好很多

网友:
4,8是底部支架高度调节

网友:
哪儿捡的呀
一起一起

网友:
  美商海盗船 K70 RGB飘过……

网友:
lz这是捡到漏了,话说红轴段落感不强,用着不爽

网友:
这个真的是垃圾了,这种键盘就是轴损耗了,然后剪个线告诉你线没了,实际上轴才是重点,只是你的是红轴,不如茶轴、青轴手感损耗明显,所以还好吧

网友:
朋友送了个罗技游侠ROG键盘,茶轴的,就是官方驱动各种问题,其他都是好评
我拿回来改了个C口热插拔,之后就吃灰了,毕竟只能备用,桌子上地方有限,目前用的是便宜的78键那种小键盘,还比较顺手的

网友:
899元智商税600元,成本只要299元了。

网友:
按键现在都没有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起4mm和8mm的意思

罗技这个滚轮比鼠标调音好,2%进阶的,鼠标是5%

感谢回贴 欢迎探讨

楼主:
目前不准备出手 打算自己用

网友:
一直想弄个优联键盘,无线带灯的键盘太贵了,手上这个rk的键盘一直没坏就没舍得换。小黄鱼上面定制的也死贵。 两三台电脑无缝切换确实很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