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第一次用Emmc闪存做NS1081 U盘记录

楼主(2021-10-11):
偶然得来几个64G的Emmc颗粒,三星闪迪金士顿的都有,之前一直对手工DIYU盘感兴趣,于是买来材料,打算自己做几个U盘。
第一步植球,虽然是第一次弄,用的维修佬183度中温锡膏,风枪温度320度风力最小,还算顺利,一次就成功了,取下钢网记得再吹一会归位一下。
第二步就是风枪往上吹了,这里我用的温度是300度,风力1.5档,吹大概30秒轻轻推一下能自动归位就说明焊好了。成品就长这样,
由于是第一次做手忙脚乱的也没拍照,做之前翻了很多教程,也没查到具体的风枪温度怎么调,以上说的温度都是自己试出来的。新板子用之前用烙铁拖一下焊盘,焊接成功率高一些,不过拖的时候别太用力,焊盘很容易掉,我就这样搞坏了一个板子
量产也很简单,点几下就行了,之后测一下速吧,双贴64G的速度还是很满意的,拷东西在120M左右徘徊,就是发热量很大,要做好散热。多说一句,NS1081的U盘不要跑圈,太烫了,很容易挂。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留言,做了五六个用不完,可以出一两个。

网友:
自己做,买工具和材料成本太高了,不好出手

网友:
EMMC做的U盘会不会越用越慢

网友:
热风枪多少钱买的?好用不?

网友:
双贴有点难度啊

网友A:
偶然获得16G的EMMC,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只要搞过一次就简单了。什么价可以出,

网友:
还是usb 2.0的稳,虽然慢,但寿命长。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一学就会,一做就费
钢网没有定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如果有时间,我就继续搞,没时间就继续吃灰吧。。。

网友B:
NS1081论坛里一直说会烧EMMC颗粒,发热高,稳定性不是太好,楼主用的话,别往里放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然获得16G的EMMC,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说的好像是我

网友:
你把最好的那个东芝闪存贴到了安国6438上其余寿命远不如这个东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S1081论坛里一直说会烧EMMC颗粒,发热高,稳定性不是太好,楼主用的话,别往里放重要数据 ...

用绿色3.3v的公版,配合4.5版本的EMMC就没问题了,这个红板设计有问题

网友:
是  EMMC发热严重   还是 主控发热严重?

如果是  EMMC , 在手机上   发热也这么厉害吗?   岂不是要废了

网友:
可以,工具这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