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开着开着车子就没电了,然后它又好了,OBD升窗器奇葩故障

楼主(2021-10-11):
前几天发生的事,去学校接孩子,接了回程,回程国道+高速+国道,上高速后空调失效,不凉快了,好在高速只有几公里,下高速后开窗行驶。
电压持续降低,车机黑屏失效了。这时我想到问题所在了,我插了一个三方的OBD升窗器在车上,应该是它在搞鬼,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问题。随后行驶过程中伸手拔了它,故障依旧。
此时离目的地还有约10公里,经过一个长下坡时,我试图挂空档,关闭发动机,全车断电,再利用下坡的惯性重启发动机试一下,然而我发现车子没停的情况下不能关闭发动机,启动键按了没反映。天慢慢黑了,崩溃的时候到了,居然堵车了,严重拥堵1公里,经过约半小时通过,期间天已完全黑了,好在路灯是有的,我没有开灯行驶。

离目的地还有约6公里,仪表也找不住黑屏了,全车灯都没亮,就发动机还在工作,油门没什么反映了,加油也不怎么响应了。我打开 了应急灯在公交道上龟速着。

离目的地还有约2公里,油门彻底失去响应,油泵失效了完全加不起速,好在发动机一直没熄火,我继续靠怠速打着要灭要灭的应急灯龟速行驶着,此时电瓶电压只有5V了。

我心中一直想着,只要我能回到车库就行了,剩下的就好搞了,不能把我丢在路上。

最后的500米,几道合一,红绿灯又多又堵,我依旧龟速着和别人去挤,终于,终于要到车库了,车库有个上坡,还有个减速带,我怕憋熄火了,叫车上四个孩子下来,我孩子+3个这边的同学一起接回来了,我不是黑车哈。终于进车库了,停好,熄火,再也启动不了了,通电提示点火系统故障,不管了,下车后锁车都锁不了,没电。

那边在等我吃火锅,等了老半天了,我吃火锅去了,吃火锅我还在想怎么搭个电充下电呢,一个多小时后结束火锅,没有心思吃,赶紧到车子那边去想办法。无钥匙系统居然有反映了,上车通电,仪表亮了,一键启动按下油泵有响应了,点火,正常了,也不提示电压低了,12V正常,48V正常,我TM,我真想揣它几脚。熄火再重启也没有问题了。

故障就是它引起的,应该是它乱了行车电脑,熄火后重启行车电脑又恢复了。买这个之前就查了下说三方硬件不稳定,慎用,看来还真要慎用啊。

网友:
从来不加装这种能干预行车电脑的配件。好在我的破大众自带长按锁车升玻璃功能。也可以通过刷隐藏实现锁车自动升玻璃。

网友:
啥车啊,12V还有48V的

网友:
48V?是微混车型么?

网友:
还真是够奇怪的

网友:
运气真好,我的辣馒头15年7月产的,9月到手上牌,一直好好的突然有一天说发不着就发不着了,换了电瓶好了,没有一点点征兆,没有一点点征兆。以后到了6年还要时刻担心着不能走远路

网友A:
车上怎么有48v的电压啊

网友:
看的人胆战心惊的
看来跟手机死机的毛病类似,重启一下就好

网友B:
也许刚出现故障时候,半路熄火停车重启早就好了。害我们担心半天。。

网友:
车上也插这个了,辣鸡日系车没有自动落锁升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怎么有48v的电压啊

48V是轻混,12V和48V都可以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刚出现故障时候,半路熄火停车重启早就好了。害我们担心半天。。 ...

半路哪敢熄火呀,哈哈,我都是到车库才熄的火,熄火就没办法启动了,没电连车都锁不了。你看我上面说了,我都是下坡的时候想不停车重启,结果实现不了。至于为什么我吃个火锅回来就可以我,我也不得而知。

楼主:
其实我没还有个问题没懂,上面提到的电压我都是看点烟器上插的车充上显示的电压。一个多小时后的电压又正常,那些电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没还有个问题没懂,上面提到的电压我都是看点烟器上插的车充上显示的电压。一个多小时后的电压又正常 ...

车载电脑系统异常了。把那玩意拔下来,停车熄火,电瓶负极断电一下再接上应该就恢复了。也可能不用断电瓶也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电脑系统异常了。把那玩意拔下来,停车熄火,电瓶负极断电一下再接上应该就恢复了。也可能不用断电瓶 ...

应该是这样的,电脑恢复就好了,但是在路上我没工具,不敢停车熄火,家里点好了菜等吃饭,我也没时间等它恢复,只好赖着开回来。

楼主:
还有一点忘说了,没电的时候方向那才叫一个重,没电方向机也不工作了。堵车时车没动想动一下方向那简直跟我以前学车时没助力的大货车一样重,我都怕把方向盘给拧断了  但是奇怪的是刹车一直正常,最后靠发动机的怠速和正常的刹车系统把车开回来了,难道刹车是油助力吗,我以为刹车也是电助力控制油刹车。

网友:
以前八代雅阁刚上市那一年,他们买了一辆,4S推荐装智能钥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无钥匙进入。两千多,装了一个,刚过质保,突然有一天全车没电了,4S救援去了,查了好半天才发现是装的那个无钥匙进入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忘说了,没电的时候方向那才叫一个重,没电方向机也不工作了。堵车时车没动想动一下方向那简直跟我 ...

刹车又不靠电动机助力,是靠发动机吸气抽真空助力吗,而且就算熄火了,也是能够踩死的,只是要用力而已

网友:
看着像是发电机坏了似的,不发电

网友:
行车电脑可不能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