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拆美菱小风扇

楼主(2021-10-11):
之前跟风买的美菱小风扇,用了一年多,感觉不错。
现在想拆开来清洁一下叶片,撬半天也没能打开,再大力点怕没办法还原了。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拆过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拍后面和底部,让人猜吗

网友:
估计是卡扣的

网友:
就这图片就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大力的事交给小绿毛巾,剩下的交给命运

网友:
就为了清理扇叶你至于拆开吗?弄个长毛刷子或者用中号铁丝或者2平方的铜线线芯缠上棉布,转着擦一擦就行!你要是实在不会那就4楼的方法,一锤子下去就拆开了!

楼主:
之前好像不少群友都撸了,所以没有再拍照,以为有群友拆过……
图片挺大,风扇其实不大,不方便伸东西进去。白色部分是LED,一锤子下去估计这灯就废了
回去再认真拍个照片,感谢群友!!

网友:
如果背后有螺丝,先卸螺丝,用拆字诀。无螺丝,两种可能,一是卡扣,用翘字诀。二是红白之间是丝,用拧字诀。

楼主:
没看到螺丝,拧不动,估计只能大力抠啦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逆时和顺时针方向旋转试试,转动后就可以撬开了。因为有的卡的紧,转动时要力度大点。

网友:
估计不是19块钱买的

网友:
能装上就肯定能拆

楼主:
终于撬开了,原来是力气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撬开了,原来是力气不够……

你倒是接着上图啊,这里是拆机板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接着上图啊,这里是拆机板块啊

好的,晚上上图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中联的,卡扣形式的。

楼主:
补图

从这里下手

几个卡扣

干脆把LED也露出来看看,好起来还

复原

网友B:
照明灯能起到看书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明灯能起到看书的效果吗?

应该达不到,至少我没有这样干过。也许是我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