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华为手机升级内存返回的64G芯片,可以做点什么

楼主(2021-10-11):
华为手机升级内存返回的64G芯片
有什么用,可以给别的手机上用吗

网友A:
升级内存不是厂家把旧的回收了?还能自己拿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内存不是厂家把旧的回收了?还能自己拿回来?

旧品是可以自己拿回滴

楼主:
返厂更换256G的,旧的给返回来了

网友:
可以做U盘或者固态

网友:
我印象里,基本只能做U盘了吧

网友:
卖了吧,内存可以升级其他手机

网友:
据说可以做成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品是可以自己拿回滴

那挺好,可以做个U盘

网友:
能力强的可以更换升级到小容量手机里,一般的也就做个U盘。

网友:
UFS做不了U盘

网友C:
我也有个64g的,不是说这个颗粒是加密的吗? 做不了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64g的,不是说这个颗粒是加密的吗? 做不了U盘??

不是加密的,分区不对。量产出来只有4M

网友:
华为的4M高速U盘

网友D:
我查了一下,这个不支持做U盘,做倒是可以做,就是容量上楼主绝对不满意,因为UFS分区问题只有4M,没有UFS编程器根本改不了分区,编程器很贵的,我推荐你放数码之家商城卖了,换M帀,然后用得到的M币,从别的坛友那里换个U盘用

网友E:
这个颗粒其实是可以做U盘的,但不是上SM3350,如楼上几位所说,上3350量产出来4m,没法用,但是可以用无奈的转接贴,引金点,开nand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颗粒其实是可以做U盘的,但不是上SM3350,如楼上几位所说,上3350量产出来4m,没法用,但是可以用无奈 ...

这个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一下,这个不支持做U盘,做倒是可以做,就是容量上楼主绝对不满意,因为UFS分区问题只有4M,没有UFS ...

还可以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