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佬,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外观上能区分么?

楼主(2021-10-11):
能不能通过外观一眼看出来哪个电池是三元锂?哪个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A:
不能,特别指的是18650等
除非有标识提醒,不然还真容易弄混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特别指的是18650等
除非有标识提醒,不然还真容易弄混淆了

哦,好的,谢谢啊,聚合物电池是不是就是平板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啊,聚合物电池是不是就是平板那种?

聚合物就是各种大小的片状的嘛,平板 手机都用的那种 聚合物一般都是三元的,还没看到聚合物的铁锂的呢

网友:
不要想太多,不可能的

两种电池的生产线,只有内部材料不同,封装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1-11-14):
聚合物方型磷酸铁锂电池很多的

网友B:
外包有标记3.2v或者3.6v。要是没有就难搞咯。这个可不能去充电测试。要是三元充到4.2好说。铁锂充到4.2虽然不会炸也会冒烟鼓包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包有标记3.2v或者3.6v。要是没有就难搞咯。这个可不能去充电测试。要是三元充到4.2好说。铁锂充到4.2虽然 ...

按3.6V充电,会掉电的是铁锂,不掉的是普通。

网友C:
成品电池看保护板
单独的不好分辨,除非像特殊形状或者包装的,比如中航方块电池,宁德时代34160圆柱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包有标记3.2v或者3.6v。要是没有就难搞咯。这个可不能去充电测试。要是三元充到4.2好说。铁锂充到4.2虽然 ...

外观有3.2的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电池看保护板
单独的不好分辨,除非像特殊形状或者包装的,比如中航方块电池,宁德时代34160圆柱电池。 ...

我还以为那种刀片电池是磷酸铁锂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那种刀片电池是磷酸铁锂的呢

刀片有钴酸锂,三元锂,磷酸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