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南孚 boom,拆 联想 howaed,无线蓝牙双模

楼主(2021-10-11):
亲戚用的 购于京东
此南孚 门口小超市购买,真假没鉴别。
如果是真的,应该能索赔吧?

已经躺下睡觉了,听到 Boom,鼠标小电流放电,怎么会这样?现在清理干净,加了块 塑料片受力,正常使用。
电池内有纸卷,像电容,喷出的那玩意 应该就是碱性材料吧?不知有无腐蚀性?

鼠标拆开 搞卫生,只有一个螺丝在 适配器位置(扣了脚垫错误)
上下盖 因boom,塑料 损坏,塑料模具单薄,不应该。

亲戚用的win10,我用win7,让京东客服发驱动,客服回答这个鼠标不支持win7,在联想官网转一圈也没找到驱动
这样真是有点搞笑

网友A:
看着像正品的南孚,找南孚赔

网友:
电池的电解液腐蚀性很强,要下水洗干净才行

网友:
碱性电池爆成这样也少见吧

网友:
好像正品会漏液

网友:
南孚,一节更比六节boom

网友:
以前玩四驱车的时候充电时间长了就是这情况,一般普通电池用三伏的电压充上十秒左右能用一会

网友:
1.5V威力这么大吗?

网友:
这个牌子漏液我经常遇到,但是Boom第一看到。

网友:
蓝牙鼠标驱动不是通用的吗?怎么还用下,不是插电脑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正品的南孚,找南孚赔

你找它赔,它就电池鉴定为赝品,责任甩得干干净净,自己还倒赞了流量!

网友:
一般干电池用电流表短路测电流,好一点也就3A左右,一般不至于炸啊

网友B:
远离碱性!尽量选碳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离碱性!尽量选碳性电池!

我所见 碳性漏液多次 腐蚀电路板,碱性有不多见,也不怎么腐蚀

网友:
可怕

以后多搞点镍氢

网友(2023-01-02):
这要是在手里爆了岂不是手捧雷吗,太可怕了吧

网友:
南孚漏液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1.5V电压的电池能炸成这样,真是小看他了,咋炸的,短路了还是咋地,得查明情况!

网友:
碱性电池电池又称安全电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碱性电池自爆的。

网友:
楼主可以艾特一下南孚客服,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