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focusai/FNIRSI FNB48 USB测试仪

楼主(2021-10-11):
书接上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909-1-1.html 经过一番对比和热心网友的解答后,决定买了这个表
用了几天,功能满足需求,现在拿来拆下,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

到手有铁盒

打开铁盒,表的主题,加一个二维码,没有纸质说明书,直接扫二维码了

二维码这样

表的一面,有各个接口的标识,跟其他表一样的

简单测试下 一个pd充电器

一个充电宝,就支持pd2.0 45w

一个65w pd充电器 也是只有pd2.0

一款车充A口,协议还蛮多的

一款车充c口,协议还蛮多的 多了pd协议

测试下带E-MARKER芯片的 ctoc线

可以识别,可见支持5a 100w

看下固件版本2。2 上面的应该是运行次数计数,这个没完全证实过

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固件,升级,这个功能个人比较看重,后出的很多协议啥的,不可能支持到位,固件升级理论上可以保证到位了,就看厂家了。
这个升级的方法是,
下好固件,打开升级固件的程序后,
按住上面的飞轮不放,usb线插入到测试表,松手后电脑端就提示找到设备,并显示当前版本

这样就开始升级了

升级到了官方最新的v2.5

下面拆机开始

这么四颗螺丝

打开后肉还是不少的

局部方法,用了stm32 其他不懂了。懂得自然懂了

局部特写,就不班门弄斧了,电路啥的就不介绍了,介绍也是百度抄的。o(* ̄︶ ̄*)o

又饿那个小芯片,应该是pd协议物理芯片

这个表螺丝有两种,一长一短的

屏幕这一面没啥东西 就面板,亚克力

屏幕跟板子之间有缓冲垫子 粘性

可见硬件版本v1.1

还附送了两颗螺丝,开始想为啥是两颗一长一短,拆了就知道对应上了

背板上还有东西,应该是蓝牙部分,我买的没有蓝牙的,这个表蓝牙的贵了快100块钱了,性价比就没了 个人也觉得用不到

板子上对应的焊盘

最后看下A口 公口电源两个触边是加强过的

母口没看出啥变化的

宣传是3.0接口,说是这样速度快,但这个又不跟电脑通讯,3不3.0的又有何妨。欺负小白的吧

————完————

这个表比u3便宜100,应该有我不了解的短板之类的,不过就目前使用来说,够用就行。。

网友A:
25Q128赶紧备份一个,日后FLASH坏块了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B:
一催就发,速度啊,哈哈

同感USB3.0没啥用还容易坏,2.0的口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Q128赶紧备份一个,日后FLASH坏块了还能抢救一下

这得拆下来 用读取器来备份吧。

网友C:
我也刚买了这个,平常用用还可以吧,比其他表便宜点,但是测试时候好多协议感觉显示不对,还有个充电头检测协议时候卡住不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拆下来 用读取器来备份吧。

用在线烧录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拆下来 用读取器来备份吧。

CH341A:lol:,刷机备份好帮手

网友:
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
某东随手一搜168

网友D:
你那天问我为啥比u2 u3便宜很多,做工比u2要差不少,flash用的普通25q系列没有用铁电,价格低不少,长期容量测试或需要频繁读写flash的操作容易挂,蓝牙模块空缺没有安装,那几个接口质量也较差,单片机也比u3差一档次,电流取样电阻没查不知道精度和温漂等级,软件上的差异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催就发,速度啊,哈哈

同感USB3.0没啥用还容易坏,2.0的口就够用了

可能是针对魔改的快充线,USB A里面多了一条CC线

网友:
这只是入了一个小坑,后面的...

网友E:
四个螺丝柱还做导线,没有包裹,不要短路了啊。

网友F:
这货买了一个,功能还可以,精度就不知道了,但一般都是用来测测充电器的协议那些。我买的是蓝牙版本,确实用途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货买了一个,功能还可以,精度就不知道了,但一般都是用来测测充电器的协议那些。我买的是蓝牙版本,确实 ...

蓝牙版本的能拆来看下 我空焊盘那些位置的原件型号,和怎么布置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这个,平常用用还可以吧,比其他表便宜点,但是测试时候好多协议感觉显示不对,还有个充电头检测 ...

升级到最新版本试下呢,这个固件可以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螺丝柱还做导线,没有包裹,不要短路了啊。

应该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天问我为啥比u2 u3便宜很多,做工比u2要差不少,flash用的普通25q系列没有用铁电,价格低不少,长期容 ...

看来这100元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个将就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到最新版本试下呢,这个固件可以升级的

到手就升级了,现在返厂检测看看了

网友:
高级玩意了,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