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缸奇骏打开引擎机盖 转速真会从900升到1200吗?

楼主(2021-10-11):
我做了个严谨的实验,进行了严谨的拍摄,并作出了严谨的阐述,强烈推荐

实际验证 三缸奇骏开... - @38号车评中心 的视频 - 视频 - 微博 (weibo.com)

网友:
最先是那个“牛车实验实”发现的,现在已经有很多车评人做了试验了,是真实的。

网友:
换我的话,肯定能找到开盖的检测开关在哪里。

应该会有一个电磁感应开关,霍尔元件之类的给一个信号到电脑板;来提高转速掩盖发动机抖动。

实际就算不提高,900的怠速已经比一般4缸机的750左右高一些了。

网友:
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了

楼主:
其实还有更“聪明的做法”就是默默提高怠速,而转速不变!!

楼主:
工程师的回应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的回应来了!

牛逼Plus+,我的四缸机打开机盖转速还是750,是不是不正常了···

网友:
好蛋痛的设计。

网友A:
因为机盖打开,发动机进气更好了,所以转速上来了,哈哈哈

网友:
厂家没有虚假宣传。指针老老实实的。。。

到时候把开关处理一下,看看900转水瓶放发动机上啥情况就是了。。。

网友:
那看下其它轻混车型是否也有同样的状况嘛。。。。

网友:
这个是真的。

网友:
按奇骏的吹法,当年福特三缸实际也是很NB的存在,可惜人家没怎么吹,虽然做为沃德十佳的福特三缸在国内也是凉凉,这奇骏应当不是十佳吧,居然弄出这么奇葩的设计,不凉也难啊

网友B:
这个弯也能给工程师兜过去也是无敌了,真是小看了数码之家坛友的水平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锂电池充满了就会切断充电电源,哪来的提高发电机充电功率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弯也能给工程师兜过去也是无敌了,真是小看了数码之家坛友的水平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锂电池充满了就 ...

设计是考虑给别的车子搭电。或者接大功率逆变器到机舱电池上。。。
当然发电功率也没多大,一般13V 140A算大的了,也就1kw的功率。。。

转速降到900重新放水瓶试试就知道了。。。我觉得肯定会变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机盖打开,发动机进气更好了,所以转速上来了,哈哈哈

那还要啥机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更“聪明的做法”就是默默提高怠速,而转速不变!!

聪明,只要不踩油门,始终指着750

网友:
针对工程师提高转速为了维修充电应该找个同类型的四缸混动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更“聪明的做法”就是默默提高怠速,而转速不变!!

有道理啊!

网友:
好机儿聪明的车车

开这种车能提高智商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