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吉利缤越汽车钥匙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21-10-11):
号称小钢炮的吉利缤越伴随我快三年了,最近老是提示钥匙电量低,在家没事,正好拆开看看,顺便换下电池(前面已经换过多次电池了),这种无钥匙进入的确实很费电池,哈哈哈......

小钢炮镇楼

穿着衣服的样子

先把外套扒了

全脱了

主板居然是异形的,不对称,强迫症患者表示看着很难受

芯片特写

旧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V了

新电池,某东买的

新电池的电压

机械钥匙

网友:
不对称就是为了留点空间放钥匙吧

网友:
开车的boss从来不自己换电池的,,都是开到4S店花50-100元换的

网友A:
我的偶尔会提示钥匙不在范围内,不知道是因为电池电量不足,还是说确实离的远了,因为钥匙放在左边口袋里,离右手边放钥匙的位置远了点。

网友B:
理论上,2.4v以上的电压就足够钥匙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偶尔会提示钥匙不在范围内,不知道是因为电池电量不足,还是说确实离的远了,因为钥匙放在左边口袋里, ...

左边升降开关这里感应不到,我的是这样

网友:
测一下待机电流做参考

网友:
哦,那估计是确实离的远了点才导致的提示不在范围内。

网友C:
原装电池是什么品牌的?
纽扣电池哪家好?网上都说松下厉害?

网友:
低电量会有提示的.我的前两个月刚换.大概2年.也是无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池是什么品牌的?
纽扣电池哪家好?网上都说松下厉害?

原装电池是maxell,我松下也买过,感觉差不多。

网友:
PCB的工艺不错,吉利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改锂电池和无线充吧,一劳永逸,我已经改了

网友(2021-11-14):
同样的缤越,也换电池了。是万胜的可充电池。。看能坚持多久。

网友(2022-12-18):
学习下,以后用得着的经验

网友:
照片拍的比较清晰,学习了

网友:
眼花,居然看成了宾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2.4v以上的电压就足够钥匙工作。

理论而已,换过好几个车钥匙的电池,基本是2.9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