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看看我用焊接剂来粘两块不锈钢砧板,粘接失败最后用柳丁固定(多图)

楼主(2021-10-11):
     前段时间在淘宝买了两块11块钱的不锈钢砧板,并在一起使用,整天移动不方便,前两天买了焊接剂,把两块不锈钢板粘接起来,再用不锈钢角码加固,粘好后很结实,两块板变成一块板,等于是40*60的砧板了,22元达到68元的尺寸。这次粘接彻底失败了,晚上清洁时候松动了,胶水类似是硬玻璃膜那种物质,不可能粘得稳的,晚上用手电钻钻孔,两边加了两块不锈钢片,用柳丁打上去,这次想松动都难,还是金属加固的稳当。

网友:
毛用没有!剁东西一刀就能裂开

网友:
这个真的结实?有点怀疑

网友:
一用力就开,而且还有毒

楼主:
底下贴着案板,不悬空不受力的,今天我架上椅子和桌面中间悬空,放个一袋十斤米都没有垮下来。还是粘力不错的。

网友A:
我怀疑淘宝上卖的这些所谓的“焊接剂”就是502胶。。。

网友:
屁用没有,全是花架子,一看就是没有在工厂干过的雏。

楼主:
粘得还是很紧的,两块不锈钢板之间的缝胶水漏到底下粘住了,后面我费了很大力,用铲刀才搞出来,这条缝被胶水封住,也不会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淘宝上卖的这些所谓的“焊接剂”就是502胶。。。

    应该不是502,502很快凝固的,它不是彻底缝住口,一打开就能用,成分肯定不同,好像是最近研究出来的粘合剂。5.5元三瓶50克的。502哪里有那么便宜的。

楼主:
粘接失败,最后用柳丁加固不锈钢片,这样想不稳都难。

网友B:
模具行业是502定位,再钻孔,加工好之后,加热去胶。

网友:
搞成这样还能用吗?你这种想法就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具行业是502定位,再钻孔,加工好之后,加热去胶。

刚刚出现502胶的时候可以代替一只手来用,用来安装管道法兰的密封垫片,现在的502很多会误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出现502胶的时候可以代替一只手来用,用来安装管道法兰的密封垫片,现在的502很多会误事的。 ...

模具钢先退火,加工,再淬火,温度有指标的。

502作为定位胶很好用,搞错一加热,去掉。

网友:
教你个办法,家里有马桶清洁剂吧?直接涂上可以焊锡的。。。比啥都牢

网友:
找片电木 作底,整片 上

网友:
到外面,找不锈钢门窗的,给你焊接下。也就5元10元的事情,何必呢?
你这个打孔还有好多洞,又不好看。加上前面胶水的钱,不值当啊。

楼主:
    这个两块30*40的不锈钢板11块可以买到,同一个店60*40的板要68元,这两个拼起来尺寸一样22元搞定,码上不锈钢角码稳如泰山,拿上街找做不锈钢窗帮你焊接边缝成本也不低了,还是我这样最简单,两边用柳丁固定上中间缝隙用胶水填上。

网友:
一块砧板而已,搞这么复杂?????????????

网友:
给十多二十块给不加工不锈钢门窗的焊过来就能用了,也就一会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