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用这个画3d图和电路图、上网,防止鼠标手

楼主(2021-10-11):
是个视频 在b站,主要是配合投影机,把投影机当显示器用,用投影画电路图三地图很过瘾,
上网就更爽了,转盘滚轮已成为我的经典,做了好几个版本都是用转盘滚轮
鼠标方面,用轨迹球、反射式(OFN)、指点杆都可以,下一个版本会用指点杆

视频链接  :空中、掌上轨迹球键盘、键鼠,防止鼠标手

鼠标手很严重,又买不到合适的,,
圆盘滚轮用了很多年了,非常满意,其实就是个圆盘的编码器,
滚轮周围是F1到12作为快捷键用,再下一代会像手表那样排列,
九宫格数字按键,
希望下一代能有一个更小些、轻些的外壳

楼主:
大家都用啥画图呀,你们都是怎么预防鼠标手的,用投影当显示器明显不酸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用啥画图呀,你们都是怎么预防鼠标手的,用投影当显示器明显不酸眼了 ...

鼠标手是啥呢?不会鼠标上增加键盘按键吧?我习惯画图是左手按快捷键右手鼠标.
关于显示器不太建议用投影,可以用大一点的显示器远一点.因为显示器是实体显示,投影是虚拟显示,虚拟显示像影视类远看粗看可以,细节类精确类还是要实体显示没有那么伤脑,至少目前的电子科技阶段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手是啥呢?不会鼠标上增加键盘按键吧?我习惯画图是左手按快捷键右手鼠标.
关于显示器不太建议用投影, ...

投影当显示器在我这已经很好用了,点距和显示器是一样的,细节也不是问题,可以放大呀

网友:
我们用脑电波,想什么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