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迟来的台电幻影X U盘无损拆解,IS903主控64G版本

楼主(2021-10-11):
台电幻影X买了三四年了,一直想拆,全网没找到拆解成功的,自己想了一下办法把U盘拆了。用热风枪200度吹了一会,一拔就出来了
IS903主控板加牛屎覆盖的闪存颗粒

铁壳里面全是热熔胶,胶水大厂

主控板带灯

用洗板水刷了半天才把热熔胶都清理干净

拆解全貌

芯片精灵检测一下,完好无损

网友A:
 is903加双通道mlc

台电这么良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903加双通道mlc

台电这么良心的吗

没看到颗粒是黑胶封起来的吗 鬼知道是什么封装

网友:
我草,一次性打这么多胶水能塞进去也不容易啊,

网友:
COB牛屎封装

网友:
不是硬封,黑片都懒得做,质量自己思考

网友:
后面的幻影X和锋芒PRO一个方案了,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
我的这个坏掉了(保修期还有1年),该商品停产了,商家直接退全款,然后我买了个CZ880:lol:

网友(2023-03-08):
这货当时的价格应该不是很便宜的。

网友:
当年买了多少钱?

网友:
2018年官方淘宝店售价是109元,后来降到过89元的貌似换了方案不是MLC闪存了

网友:
居然还是MLC的

网友:
有一段时间锋芒、晶典是3268+三星ufs,被大家疯抢开盲盒,
当时幻影里面的瓤,确定以及肯定是3268+三星ufs(比前面2种贵在金属壳+皮套)。

不想开盲盒的,就直接多花钱选幻影。
当时就有同学推测,应该是幻影的料没用完,用在锋芒、晶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