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疾速读写、只需一瞬:ORICO USB4.0 NVMe移动硬盘盒拆解评测

楼主(2021-10-11):
面对大数据时代天量级的数据传输,更快的存取速度才是王者之道。作为数据传输接口,通用串行总线USB规范了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并且在不断升级以获得更快更稳定的速度。现在,USB4.0来了,带着40Gps的速度。

SSD固态硬盘横扫天下,传输速度已经取代容量,成为主要矛盾了。由于SSD本身的物理特性,其数据的访问已经非常快了,性能的瓶颈就是出在计算机与设备连接的接口和协议上面,NVMe协议横空出世,打造了新一代固态硬盘盒,专为极速而生。

NVMe(Non-Volatile Memory Express),非易失性内存主机控制器接口规范,是硬盘新的传输标准,以其更低的延迟时间、更高的队列深度、更低的功耗,正在取代现在的AHCI接口。通俗的说:一块基于NVMe协议的SSD硬盘,其性能比一个企业级磁盘阵列还要好。

今天就来介绍这样一块硬盘盒,这就是专注USB技术研发、具备十年存储经验的深圳元创时代科技推出的ORICO奥睿科USB4.0 NVMe SSD移动硬盘盒。下文简称“NVMe 硬盘盒”。

内芯强大、安装简单

先来看看NVMe硬盘盒的内部结构,盖板一侧为螺丝固定,另一侧为一体化的双脚卡口,通过三点,可以将外盖牢牢固定在壳体上。

内部电路板集成度很高,拧下四角螺丝就能取下。主控芯片通过导热硅胶垫与壳体相连,实现热量交换。

主控芯片采用Intel JHL7440,这是英特尔代号为Alpine Ridge的 JHL6x40 Thunderbolt 3控制器的升级版,主要增加了DisplayPort 1.4功能,用于USB-C接口的显示器、U盘、移动硬盘等外围设备。

主控芯片右侧有一颗JMicron的JMS583,这是一颗USB 3.1 Gen 2转PCI-E 3.0 x2的桥接芯片,并且支持SSD的TRIM指令,支持NVMe 1.3,这将极大缩短SSD擦除和写入数据的速度,并且提高SSD的寿命。

NVMe硬盘盒采用高阶芯片方案,除了上面说的TRIM功能外,还支持UASP协议,让SSD的传输速度提升20%,并降低CPU利用率、数据延迟和等待时间,以及Smart功能,可以自动检测硬盘状态与预警。

NVMe硬盘盒支持2280规格的M.2 M-Key & B+M-Key NVMe SSD固态硬盘,插槽接口右侧为5针脚,SSD的右侧有一个缺口,购买SSD时需要注意规格。

NVMe硬盘盒的安装也很简单,我这个电脑小白都能轻松上手。首先,用标配的梅花螺丝刀拆下正面盖子,准备好SSD、导热硅胶,即可。

第二步,按照接口卡槽的方向,安装M.2 NVMe SSD,插紧即可,SSD会在接口压片的弹力下自动翘起,这是正常的。

第三步,用螺丝卡住SSD尾部并且拧紧,头部将实现紧接触,并且保证振动晃动时的稳定性。

第四步,撕开导热条两面的保护膜,将其覆盖住SSD,保证大面积的接触。

第五步,卡紧外盖并向下按压,使导热硅胶充分与外盖贴合,拧紧外盖螺丝即可。导热硅胶另外也能起到振动缓冲的作用。

安装完成后,外盖与盒体严丝合缝,三点卡位牢固,边缘平齐,仅能看见一道缝隙,ORICO的加工精度较高。

插线通电,为啥不出现盘符呢?不要方,新硬盘需要做初始化,在windows 管理选项卡内,按照提示即可初始化,并且分区、分配盘符,移动硬盘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发掘潜能、疾速读写

安装完成,先测性能。在NVMe硬盘盒的底部右下方是数据接口,这是目前主流的TYPE-C接口,旁边是USB4.0的UASP加速协议标志,支持理论最大传输速度40Gbps,并且全面兼容雷电3、雷电4、USB3.2、USB3.1、USB3.0等协议。

数据端口旁边有一颗小的绿色LED指示灯,正常通电状态为绿色常亮,数据读写时会持续性闪烁,NVMe硬盘盒的工作状态一目了然。如果能在更显眼的位置安放一颗更大的灯就好了。

有了硬盘盒,还需要一块支持NVMe的SSD,我同时入手了一块256GB的迅龙V500固态硬盘。ORICO家族式带有实体店挂环的抽拉式纸盒包装,白蓝黑三色,配色简单清爽,内部有一体成型的塑料容纳仓,避免固态移动硬盘在仓储运输中因挤压振动而磕碰损坏。

标配的C-C数据线,接线柱表面也是同样的40标志,读取线缆E-mark数据,支持20V@5A大功率传输,支持USB4.0-Gen3协议。

使用Think Pad E15作为测试平台,8核CORE i5处理器,主频2.4GHz,64位Win10系统,三星500G固态硬盘,标准NVMe 控制器,支持USB3Gen2,可以直接读取NVMe硬盘盒为USB4.0便携设备。测试数据供参考,配置更高的平台应该能跑出更好的成绩。

使用CrystalDiskinfo读取硬盘信息,接口为NVM Express,传输模式支持PCle3.0×4,支持的功能包括前面说的TRIM、Smart,以及VolatileWriteCache,256GB没毛病,设备健康状态良好。

使用CrystalDiskMark做测试,先连接电脑的USB-A口, 8GB数据量,1M位深、8队列顺序读取速度458MB/s、写入速度445MB/s;单队列顺序读取400 MB/s 、写入396 MB/s。4K随机32队列读取速度152MB/s、写入速度160MB/s;单队列读取19.1MB/s、写入43.3MB/s。

使用标配USB4.0数据线,读写速度发生显著变化,1M位深、8队列顺序读取速度2116MB/s、写入速度1046MB/s,分别是A口的四倍多和两倍多,这个速度确实可以;单队列顺序读取2001MB/s、写入1044MB/s。4K随机32队列读取速度457MB/s、写入速度363MB/s;单队列读取47.2MB/s、写入124.1MB/s。

打开AS SSD专用固态硬盘测试软件,使用标配USB4.0 C-C数据线,顺序读写速度分别达到2093MB/s、1008MB/s的响应时间分别为0.04ms和0.141ms;总的评分达到1817分,这个分数已经很高了。

再来试试雷电3数据线,分数如下图所示,顺序读写分别也超过了2000和1000MB/s,写入速度和4K-64队列读取速度都略高于4.0线,读取的响应时间也稍短,总评分为1821,提高了3分。

再来看看实际使用中的读写速度。使用约1600个文件、21.6G数据量。对于A口连接来讲,在大容量读取速度可以保持长时间超过300MB/s,快传输完成时,速度又会有明显的上升达到390MB/s左右。A口传一部1G的电影,4、5秒钟就完事了。

写入速度可以长时间稳定在270MB/s左右,最后15%开始上升,最高能够接近330MB/s。

同样的文件量,使用C-C接线,实际存取速度明显上升,读取可以长时间稳定在900MB/s左右,同样最后15%会有所上升,读取甚至接近1.3GB/s,这确实是我手头最快的设备了。

写入速度可以稳定在700MB/s左右,后期同样有大幅跃升,最高达到970MB/s,接近1GB/s了。写入21.6GB的海量数据,仅仅用了一分钟,传输确实只是一瞬。

坚固小巧,易用便携

硬盘盒以及迅龙SSD的配件很丰富,包括说明书、质保卡各一张,硬盘装在防静电塑料袋之内。硬盘盒与硬盘各配了一条即贴式导热硅胶条、一个手捻螺丝刀。另外,NVMe硬盘盒还标配两条15厘米长的数据线,一条是A-C线,几乎通用各种电脑,另一条是支持USB4.0的C-C接线,保证了新一代影音设备主流接口的配适。

NVMe硬盘盒采用轻质化的铝合金作为外壳材料,保证了足够的强度和抗冲击性能,另外,铝合金也是散热性能最好的金属。

表面采用金属灰色硬质氧化喷砂处理,具备更高的抗腐蚀能力,保证日常使用坚固耐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指纹的残留。铝合金加工精细,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没有硌手、刮手的感觉,大小也比较适合手握。

NVMe硬盘盒符合SSD硬盘的长条状造型,外观长宽厚为:118.3×49×16.3mm,比普通的中性笔还要短一些,厚度差不多,小巧的外形却能跑得更快。

NVMe硬盘盒加一块SSD和一片导热硅胶的净重只有152克,与SATA接口的机械硬盘相比,体积和重量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随身携带小巧又轻便,放在包里也不会占地方,较稳固的保护也能有效避免震动,NVMe硬盘盒是商务办公差旅人士的绝配。

NVMe硬盘盒顶部有一处镂空手绳孔,可以自己DIY一条手绳,便于从包内拿取硬盘。手绳孔内侧边缘也都做了倒角,不必担心长时间使用割断手绳。如果能标配一个收纳袋就更好了。

反面底部采用镭雕喷涂方式,将型号、制造商、各种安全认证标识出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很提气,ORICO的产品值得信赖。

软硬兼容、放心使用

移动硬盘作为电脑硬盘的扩展,一方面可以扩大存储量,舍不得删的东西全都可以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直接插电热插拔使用,高速SSD可以直插使用免去了来回传输数据的麻烦。

NVMe硬盘盒的兼容性很强,支持Windows7/8/10、Mac OS、Linux等多种系统,可以实现即插即用,方便在各种不同设备间传输数据。

现在的各种播放设备都支持USB扩展,电视机、投影、PS4、电脑、平板啥的,只要有一只NVMe硬盘盒,就有了快速、大容量的数据支撑,即插即用很方便、使用过程不卡顿。

NVMe硬盘盒还具有过热、短路、过压、过流等多重智能防护功能,多重保护让人使用更安心、让硬盘更耐用。

其外盖表面的麦穗状造型,一方面可以提高拿取使用时的手感稳定性,另一方面就是增大表面积,帮助内部更快地散热。

NVMe硬盘盒的发热量也不大,一上班我基本就把硬盘挂在电脑上,一天下来表面也就是微热的感觉。在室温23.9℃的条件下,连续传输100G数据,硬盘表面温度为36.6℃,而且热量分布比较均匀,实现了壳体全面积散热。

追风逐电、数据良伴

从目前的科技发展趋势来看,USB4.0接口应该很快能在电脑接口推广,取代3.0版本只是时间问题。在大规模更新换代之前,ORICO提前布局,推出了外观、性能、使用体验俱佳的USB4.0 NVMe SSD硬盘盒,抢先实现了更快的数据读写速度。

使用下来,ORICO USB4.0 NVMe SSD硬盘盒将容量、速度、体积三者合而为一,低调的办公气质,疾速的存储体验,无论在家、办公或者差旅,带一个就足够应付各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