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需要这样一台电脑

楼主(2021-10-11):
性能要好一些,因为经常需要剪些片子,基本都是高清。我用笔记本有些吃力,感觉性能不够用,而且显示器有点小。
需要以下性能:
1. 性能好一些,最近两代CPU的高端版本应该可以;
2. 最好是台式机或小主机;
3. 声音最好小一些,无声最好,尤其是粗暴的风扇声,个人真不能忍;
4. 功耗小一些最好,不剪片子的时候上网不至于太费电。

网友:
你这要求,花钱就完事了,完全不叫要求。
i3及以上,待机应该不会高于40W,毕竟我8年前22nm i7待机或看网页什么的都只40W,显卡待机也只加20W的样子。cpu散热器风扇12CM以上,基本无声,我用的14CM,不是满载感觉不到,不到600转。

网友:
别折腾了,还是现在用的笔记本最好

网友:
CPU有那种大号的散热片,上面无风扇的,你想听风声都听不到。。。。

网友:
剪片子用i3真的好吗

网友:
高清剪辑的瓶颈在于硬盘和内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别的都好说!

我目前是4块4t硬盘的整列,很勉强,大的ssd,价格,寿命都是问题

网友A:
DELL 7060M 最适合楼主的需要。

1. 八代I7 性能无压力
2. 1L 小机箱,只有台机光驱那么大;
3. 只有一个涡轮小风扇,配合热管,听不到声音;
4. 功耗超过90W 算我输。M.2+SATA,1T固态加1TPMR的机械,足够用了。

价格不超过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 7060M 最适合楼主的需要。

1. 八代I7 性能无压力

你这个不错,我看看去

网友:
淘宝价格:7060M整机:i7-8700T+16G+SSD固态512G+外置电源=2965元
WD企业级1T增强型硬盘只要400多。
16G完全绰绰有余了。
我自己用的是9020M,四代的I7-4870HQ +16GDDR3L+128GintelSSD+HGST1T,直接上Win7,基本上遇不到什么卡的时候,内存顶了天只用到45%过。

网友:
就你水的那些帖  你连电脑都不需要

网友:
首先越先进的越快,价格越高同时内存最好越大,硬盘最好固态,显卡最好专业卡。

网友:
剪片要求高功耗,上网又是低功耗,这两要求冲突啊

网友:
剪片子功耗低不了,n卡能支持硬件视频编码的最低也得1050,1650
用CPU编码视频慢成翔

网友:
人类真是个矛盾的结合体! 现阶段做视频的瓶颈不是硬件,而是软件!你需要根据自己所用的视频处理软件的推荐配置加1-2档购置,如果使用intel处理器,你可能需要准备1500W的电源,如果用amd也要800
w以上,现在intel的14纳米加加加加工艺导致其高端cpu的满负功耗基本都在350w以上,高端视频加速卡满负功耗也基本在400w以上。要净音就只能上水冷或冷媒系统,当然也可以定制一套无风扇散热系统,不过价格和体积够呛。小体积就不用考虑了,那基本都是办公或娱乐机。还有就是哪怕定制无风扇散热系统,作为资料盘的机械阵列的噪音就够你受的,除非不考虑资料安全性,不使用机械盘。

网友:
处理器:盒装AMD 200GE
主板: 影驰/铭瑄A320主板
RAM:影驰/铭轩第四代 2666Hz  单条8G
内存:海力士SATA-256G固态硬盘
内存:盒装希捷/西数 1000GB SDD机械硬盘
风扇:被动散热器
电源:一线品牌电源(额定120W)或航嘉无风扇被动散热额定200w的都可以
机箱+线材+wifi上网: 也就1000元左右 非常适合楼主了 ,不用谢 需要其他配置可以找我

网友:
高端方案:(会有风扇声音,上述配置完全静音)
发烧级、保值产品、显卡可能会增值   规划66:主机00000元 显示器自备,内存2000GB。详细配置价格如下

处理器:英特尔 第十一代 盒装 i9
主板: 华硕/微星Z490 pro+
RAM:金士顿骇客神条第四代 3200Hz  64G
内存:M.2 NVME-三星牌1000G固态硬盘
内存:M.2 NVME-三星牌1000G固态硬盘
显卡(可能增值):影驰/华硕/微星/七彩虹 RTX3070
风扇:高端液金散热设备  外排风
风扇:高级12cm机箱风扇  4个
机箱 :高端风道机箱
电源:全模组一线品牌额定1000W
转接线材:不包含
推荐使用4K+144HZ高刷显示器。 注意显卡只支持数字接口                  共计15000元

网友:
这个也行:
设计良品、规划140:主机元 显示器自备,内存1000+1000GB。详细配置价格如下

处理器:英特尔 第十代 i5
主板: 英特尔b460
RAM:一线品牌第四代 2400Hz 24G
内存:M.2 NVME-三星牌1000G固态硬盘
内存:希捷/西数 1000GB SDD机械硬盘
显卡:影驰/华硕/微星/七彩虹 GTX1060
风扇:多铜管散热器
风扇:高级12cm机箱风扇  4个
机箱 :高端风道机箱
电源:额定650W
转接线材:不包含

网友:
首先要考虑剪片子用什么硬件视频编码,英特尔核显也能硬件视频编码,我视频格式转换就用英特尔核显编码,速度也还可以,就是质量不咋样,虽然据说相比较还算不错的。

网友:
预算都不拿出来,直接丢个2600块联想刃7000矿渣机自己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