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有没有方法能解决主轴锁进油的吗

楼主(2021-10-11):
有没有方法能解决主轴锁进油的吗,几乎3天就要拆开一次清理要不然主轴就卡不住,烦死了,有没有同款也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忘了说了这玩意和03-13同款,就少了个冲击

网友A:
通常,此类工具是要来收藏、抚摸的。
几乎3天就要拆开一次?那就只能换另一牌的。
东城不好,就换西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此类工具是要来收藏、抚摸的。
几乎3天就要拆开一次?那就只能换另一牌的。
东城不好,就换西城吧

额,拆了之后擦干,但是齿轮箱油一热就又流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拆了之后擦干,但是齿轮箱油一热就又流进去了

换点耐高温的油不就行了嘛

网友B:
油不对吧? 主轴锁那里本来就是有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不对吧? 主轴锁那里本来就是有油的。

东成原装的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不对吧? 主轴锁那里本来就是有油的。

连着两台都是这样

网友C:
不应该呀,我自己两个东成手钻,保养的时候,主轴锁那里都是涂满油脂,也没出现过主轴锁打滑现象。看来你是中奖了

网友:
卧槽三天一拆,你这样拆下去,螺丝孔在被你拆打滑,那就麻烦大了。要不就别放润滑脂,干磨,也能撑一段时间,坏了换新的。

网友D:
3天一拆谁也受不了。想解决两个办法,1.卖掉,反正有人不用主轴锁。2.返厂修,不行就自己修。曾经发帖讲过修理办法:加大那几个滚柱的直径,加大0.1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天一拆谁也受不了。想解决两个办法,1.卖掉,反正有人不用主轴锁。2.返厂修,不行就自己修。曾经发帖讲过 ...

这款设计的不一样,好像用的不是滚柱,是数个弧形的金属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呀,我自己两个东成手钻,保养的时候,主轴锁那里都是涂满油脂,也没出现过主轴锁打滑现象。看来你是 ...

我连着买了两个全新的都这样

网友:
换牌子,更大的牌子!

网友C:
拆开给我们看看,天天拆,就不知道拍照上传给我们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给我们看看,天天拆,就不知道拍照上传给我们看看内部结构。

B站上已经有了

网友:
如果换油不管用,那就只能换轴锁相关零件,有可能是磨损导致失效

网友:
我判断是这个梅花零件尺寸有点问题 偏小 所以打滑 你自己仔细看视频 分析下 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设计的不一样,好像用的不是滚柱,是数个弧形的金属片

看到拆解视频了,确实不一样,是5个滑块,看来很难修。建议还是采取该处不加油的办法,其它地方也尽量少加油,加一丁点即可,并用耐高温润滑脂,这样,应该可以大大增加拆机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拆解视频了,确实不一样,是5个滑块,看来很难修。建议还是采取该处不加油的办法,其它地方也尽量少 ...

我拆了下感觉这个零件有点偏小,有一点点的油就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