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改造30块钱买的清华紫光20寸LCD液晶电视机为LED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1-10-11):
上个月在老邵哪儿(专门回收旧家电)去转了一下,实在没有什么可买,后来,老邵说有一台液晶电视机,问我要不要,我一看电视机很老了,机子开机红灯亮黑屏。但是屏幕没有明显问题,看背后的接口没有USB和HDIM接口。屏幕也不大。本想不买了,但一想既然都来了,那就买了吧,于是我花了三十块钱买了。买回来后,先清理卫生,通电果然是红灯亮,黑屏。检查开机按键损坏,短接红灯变蓝色灯。屏幕不亮,反复试了几次,发现屏幕隐隐约约有图像。于是用外接高压板测试,果然本机的CCFL灯条损坏。

由于该机液晶显示屏年代久远,而且是19.7也就是20寸的正屏4:3,网上找不到原装灯管。就此放弃维修有点可惜,于是本着试一试的态度,加之网上包括论坛都有很多人都把CCFL灯管改成LED灯条了,为什么我不试一下呢,如果成功果然更好,如果损坏也就是区区几十块钱。于是网上下单,可惜是国庆期间,人家不发货,好不容易等了7、8天假期结束了,前天东西到了。今天终于有空了,于是想着改造一下,一次性成功。

这是正面,目测这应该是2008年左右的电视机吧

背后

机子型号

看看机子后面的接口,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USB接口和HDIM接口

这是显示屏的型号,竟然还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夏普屏,开始我还以为是19寸的屏,到处找19寸正屏的灯管,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液晶屏全局图

这是上部的灯管接口,看他的插口应该也是改过的,不过这用透明胶带做绝缘不知道是厂家还是上任维修员干的

我猜测电视机是2008年的,但是不知道这屏到底是哪一年,不过有条形码估计也不会太久。

这是拆掉液晶屏的样子

拆下的灯管,这是灯管的长度

这是灯管支架的宽度

这是拆下的灯管

这是装在支架的灯管,竟然是两根灯管,这个屏幕是四条灯管

人老了,记性不好,所以每次拆机我都会做标记

新买的灯条

随带驱动板

点高压的板子

正常发光了,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

装上液晶屏再试试

正常点亮,屏幕没有损坏

图像出来了,一切正常,不知道板子正常不

正常了,声音也正常,说明原机就是因为背光损坏而被机主丢了。
维修完成,感谢收看。

网友A:
夏普屏幕还是很厉害的
建议找个普通电视屏幕对比下

网友:
太小啦 用在哪里啊

网友:
LED板的电压和控制电路,接哪呢?

网友:
有VGA接口哦,还有个圆口是S端子吗?

网友:
这个尺寸正常也不用这价 ,楼主你是坏了规矩。

网友B:
LED背光看起来不如CCLF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普屏幕还是很厉害的
建议找个普通电视屏幕对比下

现代意义上的液晶显示面板就是夏普发明的,可惜它后来在成本上没有优势,最后卖掉液晶生产线退出这个产业。

网友:
这些劣质LED灯条改装后都是偏蓝,搞过几台换了就后悔。

网友C:
前几天别人给了一台老笔记本(几年没开机了),开机屏幕四周发黄(如图所示),是否也是灯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别人给了一台老笔记本(几年没开机了),开机屏幕四周发黄(如图所示),是否也是灯管问题? ...

这种一般都是液晶漏液了,或者进水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别人给了一台老笔记本(几年没开机了),开机屏幕四周发黄(如图所示),是否也是灯管问题? ...

屏幕漏液了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背光看起来不如CCLF舒服

所以亮度下降后我换了新的CCFL灯条
楼主买不到合适的ccfl只能换led了

网友:
30元买个坏的,亏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也是到哪儿了不买的话觉得来回二十多公里不是白跑了,所以买一个总算买一白跑。正因为买不到原装的灯管,我才买LED灯条的,修好了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搞维修的我,有时候维修碟机或者机顶盒需要有电视试机的时候,我却没有电视机,刚好这个电视机填补了我没有电视机的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别人给了一台老笔记本(几年没开机了),开机屏幕四周发黄(如图所示),是否也是灯管问题? ...

这个不是漏液,是偏光膜放久老化了。可以上tb买张偏光膜比划下角度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液晶漏液了,或者进水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这个不是漏液,是偏光膜放久老化了。可以上tb买张偏光膜比划下角度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是漏液,是偏光膜放久老化了。可以上tb买张偏光膜比划下角度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
这里高手多,问一下家里一台康佳的液晶电视,1/3没有图象是什么毛病引起的,维修的说要压屏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没用了,丢储藏室了,不怕搞坏,有办法自己拆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漏液,是偏光膜放久老化了。可以上tb买张偏光膜比划下角度替换掉就行了 ...

好的谢谢,我也觉得不是漏液,应该是里面有一层白色的东西变黄了,原来叫“偏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