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爱华J303MK3,求改耳放的方法

楼主(2021-10-11):
某鱼搞来一爱华J303MK3,卖家说是有显示,收音可收,但有噪音声音小,有电机声,磁带不行。为了情怀,搞来一探究竟。果然音量调到10也很小,不太清晰。开拆,电位器简单的喷了点WD40,也不行。看来只能大拆了。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改成耳放吗?
   可惜没有电池盒

还有跳线,看来有人动过

这是搞什么?

  要拧下中框一角的一个螺丝才能拆下主板

这个板也有黄圈处三个螺丝要拧下和红圈处的焊点要解开才能取下主板。如只上皮带白圈中的排线不要焊下。

机械部分,看到皮带挂了

   四个电容一个明显的有漏液现象,其它的看不出

管它,干掉四个,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清理电路板,还好没有腐蚀穿孔的问题
。

   看表面看不出,两个有引脚的

  表面看还好,搞下来这样

这两样工具对应好用

网上一大把卖电容的,手上的贴片电容高度太高了用不上,等了几天立马换上

2.5V的只能拉直了用

前面的收音控制板,单独设计,这个很好

    也是很复杂的设计

   记忆电池处,不换了,记忆不记忆无所谓

网友A:
做工不错,很喜欢aiwa的声音。可惜没有B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很喜欢aiwa的声音。可惜没有BBe

很长时间没发过帖子了,字怎么上的上,下的下了

网友:
爱华,松下,索尼,那时用这个听磁带的,家里有矿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流行电子产品

网友:
这个和JX629看起来一模一样啊

网友:
这个有DSL音效,打开声音很猛的

网友:
磁带随身听的耳机输出性能比较低,不适合改耳放

网友B:
BBE DSL 烧友不感冒 平时玩还可以 这不是失真而是丢失
数码上的音效想都不用想直接禁用

网友:
只改成耳放有点可惜了。

网友:
磁带随身听的年代,爱华是独具一别的风光............SONY都怕它,所以SONY把爱华收购了

网友:
爱华低音效果特别好,SONY高音效果好,松下比较均衡。家里的一台爱华879换了皮带,就是没磁带了。收音机效果秒杀现在的大多数。

网友:
爱华    没有了

多好的爱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BE DSL 烧友不感冒 平时玩还可以 这不是失真而是丢失
数码上的音效想都不用想直接禁用 ...

对的,现在听音乐都是不跳均衡器和加音效的,原始输出,用好点的耳机听就好了

网友:
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2024-04-11):
我有索尼的随身听主板,也想改成耳放,但不熟悉线路。

网友:
那几个电解电容必坏,多少年过去了,我也修过,当时不知怎么拆把板搞坏了,后来直接用剪线钳剪掉是最好

网友:
我用AIWA的收音机改过耳放,那个简单多了。音质的话,告诉你,搞那么多,不如直接买个BOSE蓝牙耳机就可以了,当时听过AIWA的F80 MD那个味就是BOSE蓝牙耳机的味,可能当时觉得惊艳,没有对比,能买到AIWA的F80,原配耳机也不好搞

网友:
随身听系列钟爱爱娃,不为别的颜值首选其次音质

网友:
电容没有防爆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