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果fun免拆机保持背光常亮

楼主(2021-10-11):
前文是劫持域名到自己搭建的服务端进行校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88-1-1.html

现在校时服务端加上了点亮背光并常亮的功能
使用此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已经成功用该服务端成功授时

只要把你的空气果fun的mac地址私信发给我, 并在保持网络连接且接通电源的条件下, 你的空气果就会背光常亮了如果包装丢了可以在其所连接的路由器里找到mac地址

注意开启这个功能后, PM2.5检测仪会持续工作

目前还没有找到只让它亮背光而不让PM2.5检测仪持续工作的方法

网友A:
我想原理应该是间隔一段时间发送检测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原理应该是间隔一段时间发送检测命令?

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这样应该会对温湿度的数据影响比较大吧。大神能不能把源码分享出来,供其他人参考。我看已经有人把空气果接入home assistant了,对时,上传数据,显示天气都实现了。
https://bbs.hassbian.com/thread-14213-1-1.html

网友B:
哈哈,可以拆机把pm2.5模块断电,app有检测时间可以选择,不晓得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可以拆机把pm2.5模块断电,app有检测时间可以选择,不晓得能用不

这是哪个软件, 怎么出来这么多选项?  不是只有一个检测按钮的嘛?

这个时间间隔应该是自动的吧,  现在是通过触发检测从而点亮背光, 然后在它熄灭之前再次触发

另外发现它的背光是pwm的, 不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有控制背光亮度的功能

可以把它闪存里的固件读出来, 然后看看里面有哪些字符串, 然后反推出它的协议

网友C:
能发一下检测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发一下检测源码吗?

你的已经常亮的, 抓包看看吧

网友:
还是硬改算了  。。。

网友:
麻烦老大帮我关了常亮吧,还是硬改省事,昨晚嗡嗡了一个晚上

网友B:
C8:93:46:AC:5C:55麻烦改下常亮

网友:
这个地址C8:93:46:AC:5C:55麻烦改下常亮

网友:
大神,这个地址麻烦改下常亮,,新手私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93:46:AC:5C:55麻烦改下常亮

应该常亮了

怎么你回帖我收不到通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常亮了

怎么你回帖我收不到通知呢

常亮了,感谢

网友:
大神请帮忙把的我空气果c8:93:46:aa:8a:30常亮取消了吧,因为发过消息后一直没回也没常亮,我就硬改了,改完联网后风扇一直在响才发现你那边也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