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风一下,斐讯K2路由器+空气果fun的对时设置

楼主(2021-10-11):
我是菜鸟,看了大神们的帖子好几遍才搞定的,高手请无视,K2和空气果都有的,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软件下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725-1-1.html

网友:
比我这高10度 空气和湿度差不多

网友A:
每次对时打开那个软件还是 对一次就行了。

网友:
厉害,我就等夜里12点开机了

网友B:
还是多说点好,先教教K2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对时打开那个软件还是 对一次就行了。

对过一次就可以了,关机再开机时间还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多说点好,先教教K2怎么搞?

K2刷一下openwt软件就可以,具体百度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2刷一下openwt软件就可以,具体百度一下,很简单的

谢谢。。。。。。

网友:
这个办法方便,正好有老毛子的路由。。。

网友:
普通路由器有办法吗?

网友:
高恪 “网络设置-主机名-主机域名”就OK!

楼主(2022-01-09):
刚才看了一下,三个月时间快了6分钟左右,每天快2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