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苹果耳机转接头二合一充电器转换器 蓝牙版

楼主(2021-10-11):
路边捡到一个转换器,苹果接头废了,清理干净以后在淘宝拍照搜索,发现是苹果耳机转接头二合一充电器转换器蓝牙版,可惜没有看到是如何使用蓝牙的,拆开看看,拍照请教坛友们提供使用方法。

网友:
试着在DO、D1接左右声道信号,在5V、GND接电源和信号地,然后打开手机蓝牙连接试试。

楼主:
3.2V的电源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3.2V的电源怎么处理

楼主:
怪不得按你的方法蓝牙没反应

网友:
这玩意儿好贵啊

楼主:
被阉割的蓝牙功能,根本就没有用!

网友(2021-11-12):
能改成安卓口用吗?

网友:
接入苹果手机,手机otg给芯片供电,3.5口接耳机,连接好后打开蓝牙设置,应该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