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对c盘减肥

楼主(2021-10-11):
单位有一台电脑,win7系统,C盘分配了200多G的容量,现在用了三年,C盘容量变成了100多M,容量条都变红了,关键是还不能重新安装系统,查看C盘除了system32这个文件夹是100多G,其它文件夹都不大,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清理基本上清理不出来多少空间,想用分区助手给C盘再分配一些空间,但是随后还是会慢慢把C盘占满,所以问问有懂得的大神们怎么清理C才有显著效果。

网友:
把临时文件和我的文档移到别的分区。

网友:
进pe,format c:,能瘦成一道闪电

网友:
WIN7的system32目录正常不会超过30G,100G肯定有问题,检查是哪个目录占用特别大的空间,检查哪些软件会往SYSTEM32目录写文件
尝试用DISM++清理下看看

网友:
system32这个文件夹中大于1G的文件全部果断干掉

网友:
不如重装系统省事

网友:
没救了,这是癌症,这位置占的空间就是更新弄出来的,一个补丁就会有一些备份,所以早就说了不要更新,完全没有卵用

要解决用dism++,空间回收那里,把默认没勾的勾上,会提示有些文件和补丁的卸载有关,删了就不能回滚补丁,自己考虑清楚

除了这些,还有的话就要手动,这个说不清,除非现场搞

网友:
微信,迁移微信文件夹,我几个同事中,有个最高占了25G;然后用腾讯电脑管家这类流氓软件才能清理干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