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更换电脑水冷水泵驱动。

楼主(2021-10-11):
电脑水冷水泵驱动坏了。先确认电机线圈是不是好的再测量板子有没有问题。求教一下!怎么测量电机好坏。电机有5个脚,2个COM相连。其他三个脚是U.V.W。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要是电机是好的。驱动坏了。能不能用其他12V的无刷驱动板子驱动这水泵的电机?

网友A:
com应该是线圈的公共端,分别测量UVW和com,都是通的说明电机没问题。

网友:
这个难坏 就像楼上所说UVW 与另外2个有阻值且相等 就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应该是线圈的公共端,分别测量UVW和com,都是通的说明电机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离厨房,卫生间不远,可以考虑接成真的水冷的。。。。。

网友:
U和任何一个都不通就坏了吧,明明U柱上有铜丝。。。这电机已经没救了,得拆开重绕线

网友:
重新买个水冷泵,目前二手的很便宜,就买个一体的好了,如果自己有水冷头,那么把里面的散热片打磨掉增加水流量就可以了。
至于维修,估计不好弄,定子难以取出来!!!

网友:
检查一下U接线处是不是断了,如果断的位置能看到,那还可以补焊一下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