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生锈,没着力点怎么拧?

楼主(2021-10-11):
生锈,没着力点怎么拧?

网友A:
似乎只能上角磨了?

网友:
如果螺母跟盖子之间的缝隙够大。用钳子夹住,直接上锯条吧。这种螺丝比较细,几下就能拉断了。

网友B:
大力出奇迹,用钳子夹住左右摇摆几下,断了,你懂的

网友C:
先喷点D40,再试试,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只能上角磨了?

找了修车师傅,不肯,说,会搞破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喷点D40,再试试,你就知道。

d40溶剂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用钳子夹住左右摇摆几下,断了,你懂的

大力往往出悲剧

网友:
角磨太大了,转速也太高了。上小电磨就行啦。

网友:
直接锯条啊。。。分分钟就断了。。

网友:
热风枪加松动剂,螺母用大力钳夹住,慢慢拧出来一点,然后用大力钳夹住螺丝。用扳子拧开螺母。一般生锈的螺丝都能下来。如果不行就用小锯条慢慢搞吧。

网友:
抽插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麻烦了,不好下手。

网友(2021-11-10):
这是玻璃上的吧,wd40慢慢泡

网友D:
有种东西叫洁厕灵,不知道楼主听说过没

网友:
WD40喷一下,几分钟后就能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东西叫洁厕灵,不知道楼主听说过没

楼主的这个东西叫“锅盖”。 你让人家用洁厕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