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吉利X3车钥匙洗衣机洗后自行清洗过仍无法工作维修案例

楼主(2021-10-12):
坛友说在数码之家看到我修汽车钥匙的帖子,淘宝联系我寄修一把吉利X3钥匙,说自己清洗过,用电吹风吹过,仍不工作
收到的钥匙全图,机械钥匙寄前拆下了

拆下看看内部

习惯性的先测试开机后的待机电流,12uA,有点不正常,略偏大,按功能开关键时,电流升到20uA,也是不正常的

常规性维修,先看看大芯片

摘下易腐蚀的芯片,发现底部挺干净,没有微短路现象,拆的时候发现有2个滤波电容一端碎裂,应该是腐蚀被清洗后就是这样子了

焊回芯片,换上好的电容,坏电容留个影

再逐步在显微镜观看各个元件有无异常,相关电容万用表测试过基本无阻值小或短路的情况,万用表测试芯片供电不正常为1.5V,忘记拍照了,发现供电相关走线有一过孔开路,是进水腐蚀引起

用刀片刮开走线,已断了,飞线,过孔后再飞另一面

上电测试待机电流6.8uA,正常了,按按键灯不亮,估计LED灯坏了

U盘主控板上拆一个蓝色LED,焊上

装上纽扣电池,按开关,LED灯亮了(闪烁)

装回外壳中

完美修复,共换了3个小元件,飞了一条线!

END

网友A:
啾啾  我已经听到开门的声音了!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啾啾  我已经听到开门的声音了!
厉害

是不是哦?

网友:
不错,维修这类小物件还是得有一个放大镜啊

网友:
我这放大了也看不出来有没坏

网友:
泡水后即使修复仍有隐患,最好是主板表面再喷漆处理。

网友:
同款钥匙,这个密封很不错的,原来也洗过。估计这个洗的比较狠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要个显微镜+细心才行!

网友:
遥控钥匙的密封性都应该是很好的,我的车钥匙也是洗过,也没有拆开弄什么,一直用了几年

网友:
同款钥匙,同款主板 就是外壳标志不一样

网友:
看XYZ天线 好像是带 无钥匙进入,现在的真简洁  只有一个芯片就搞定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电子放大镜么,图片好清晰

网友:
同款钥匙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电子放大镜么,图片好清晰

某宝买的安东星牌子的电子显微镜,900块左右,自己配个高清显示器,就挺好了

网友:
我是吉利不带无钥匙启动的,那钥匙主板更简洁

网友C:
维修同行,现在生意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同行,现在生意不好了

生意不如从前啦,不过我也才从事修理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意不如从前啦,不过我也才从事修理3年

我诺基亚就开始了,这几年看着市场一路下滑

网友:
呵呵  就是我的遙控器  辛苦兄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安东星牌子的电子显微镜,900块左右,自己配个高清显示器,就挺好了 ...

确实看上去很清晰,颜色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