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要价500元的控制停车场道闸的变频器,型号RM200 Pro V2.0 芯片型号都被擦掉了

楼主(2021-10-12):
如题,里面10A10这个二极管烧炸了,另外2个MOS管NCEP60T12AK也击穿了。和多年前一样,可能是怕被仿制,里面几只芯片型号被擦掉了。不知换了这2个MOS和一个二极管能否修复?

网友:
打磨的芯片应该就是单片机了

网友:
确实是直流变频器

网友:
你先换了试试吧,万一就好了呢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烧了 ,

网友:
小众产品,我们公司可能做过类似的,不怎么赚钱的

网友:
电源芯片是344063; 那个贴片是245?

网友:
500听楼主意思是暴利?

个人感觉很便宜了。

工控产品,500毛毛雨。一个正常施耐德按钮都是20+一个

网友:
新品500是良心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