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TL494开关电源瞬间被拉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10-12):
一个TL494的开关电源,默认输出13.8V 16.7A,我按照论坛里的电路图D了一个ZVS感应加热,上电初始电流在1.3A左右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把ZVS感应加热电路板接到开关电源上,然后开关电源一上电,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立马被拉低到8V左右,ZVS的MOS管发热严重,这不应该啊,初始电流远远小于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
然后我进行第二次测试,这次把ZVS断开,先打开开关电源,然后把ZVS接上去,这样就正常了,MOS管也不怎么发热了,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也正常了,这跟我在可调电源上测试的一样。

求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神,这种现象怎么解决?
是不是要增加一个缓启动电路?

网友:
ZVS感应加热的启动有点像电机启动,初始有较大吸入电流

网友:
应检查一下494供电电压是不是低了。

网友:
就是接上负载拉低电压后,此时的494供电电压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ZVS本身是一个震荡电路,是利用两个场管不在同一时间导通而产生震荡,当电源从0伏上升到规定电压,是需要时间的,首先导通的场管,就会通过大电流,拉低电压,而此时的电容(电容充电时间过慢)电感工作条件 破坏,导致首先导通的场管不能关断,跟着另一个也会导通,但就是不能产生震荡,从而把电压再拉低。电源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ZVS本身是一个震荡电路,是利用两个场管不在同一时间导通而产生震荡,当电源从0伏上 ...

大侠?那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