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修复36V10AH电池,10S4P基本成功,看能用多久。

楼主(2021-10-12):
一个月前了,骑我的电助力晚上回来速度比较快,过了个坑。爆了内胎,电池飞出,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两周后换胎试车时才发现一个电池没电了,当时充好电后电压就恢复了。
试车发现骑出门1公里左右就断电了,电池坏了。

电池也算贵重物品放弃可惜了,拆开看一下。10串有一串电压只有3.6V,其它都在4.13左右,看来只有一串坏了。这个电池布局还是比较合理,保护板看着规范。

把4个电池分离开,独个测试,其它电池都能充到4.17V,用1.2欧电阻放电都能有3.1A左右,只有一个电池只能充到3.9V,而且电压会在一天内降到2点几伏。
看来只用换一个电池估计能恢复。

没有点焊只有把烙铁温度调高了焊,正级好焊,负级因为散热面积到不好焊。

每串大概电压都在4.1左右,放电测试。用5欧大电阻放电。

从41V放到35.5V有5.96AH了,已经半夜了没时间测完,基本合格。
各串电压基本平衡,差异0.1V左右。
这个电池在闲鱼收到,来时测了有8.9AH。今天有时间再充满测一次。
我的电动车有两个电池,这个是备用电池,出门带两个电池不会有电量恐慌。

网友:
单独掏一个电池出来不容易!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前轮助力和后轮助力哪个效果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前轮助力和后轮助力哪个效果更好呢

前轮安装方便,后轮在上很陡的坡会给力一点,34T大后飞可以上山,不过也只能用很短时间,电机、电池会过热。
我推荐前轮,就电机、控制器、转把,其它助力什么都不加,最简单有效。

网友:
修电池组不易。

楼主:
今天中午充满电,单串只有4.12比较一致。
放电测试到自动断电8.66AH,比上次的8.9少了点。
拆这种电池组,上面点焊的镍片尽量保留,这样好焊一些。

网友B:
我的后轮助力车断电后踩起来很费力,而且花鼓也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后轮助力车断电后踩起来很费力,而且花鼓也踩坏了

电机分有齿和无齿,有齿电机是单向的阻力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分有齿和无齿,有齿电机是单向的阻力小一些。

请问是有齿省电还是无齿省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有齿省电还是无齿省电啊

那肯定是无齿省电吧,毕竟无摩擦,一般有齿的优势是扭矩大,上坡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有齿省电还是无齿省电啊

助力用有齿,纯电用无齿。
有齿适合无电骑行,我感觉有齿其实效率高点,有减速电机工作转速高些。

网友:
相当于有落后电池拖后腿,干掉坏分子

网友:
内胎还会爆啊,很少见,是不是气压打大了

网友:
这样只换一节电池还是不同型号 容易放电不均衡呀

网友:
好像是飞毛腿公司出的电池,保护板我做的,他们给哈喽单车做配套用的就是这款

网友:
能不能推荐个前轮助力系统

网友:
怎么容量还少了哦。楼主换的电芯容量小点儿吗?还是电烙铁焊接导致内阻大了哦。

网友(2021-11-18):
这个自行车改的不错啊,我的捷安特也给他改改。。楼主这个前轮带电机哪里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