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容声电热开水机怎修呢?

楼主(2021-10-12):
故障现象,所有按健灯全亮,所有功能显示图标全亮。但按所有键全无反应。似乎死机,但断电重启无效。打开底盖,用电吹风吹了一下,太多管线牵连,不好拆到主板直吹。不加水通电试机,有滴滴报警。以为正常了,加水不报警但故障依旧。怎修呢?

网友:
首先要拆开啊

网友:
能检测到缺水并报警,说明CPU基本正常,故障应该在显示及按键处理电路

网友A:
不对,首先是要有拆开的想法

网友:
拆开把按键都换一遍估计就好了,这种东西就按键容易锈,都不做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首先是要有拆开的想法

底盖己拆,但主板还有合子装着,管线牵连,不好续拆。热水器也没什么元件,多了个水泵外,和电饭锅也差不多了。

网友:
可能是降压CBB电容容量不够了

楼主:
上个开盖图,主板还不知怎样取出。

楼主:
主板盒子盖打开了,但显示排线连着拿不出来,这排线可脱开主板吗?

楼主:
下面蓝色是排线头

楼主:
这板电源是阻容降压还是开关电源?不过看有个电容冒顶了,先换个试试。

网友B:
黄色的那个电容也检测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电容也检测一下容量!~

换电解后正常了。

楼主:
罪魁祸首,冒顶,容量感少。这故障也是渐变过程,以前偶尔出现,但断电重启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