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帕萨特的部件PSARD M4x-Aud,实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1-10-12):
捡的这个,开始看看屁股以为是个没有面板的车机,仔细看看没有面板接口,风扇位置也没有风扇,奇怪了。打开看看还挺复杂,芯片不少,网上搜也没什么信息,劳烦坛友们掌眼吧!

网友A:
车机,车子上放歌的。应是标志雪铁龙的,不是帕萨特的。

网友:
雪铁龙的,有天线接口

网友:
这是标致雪铁龙的车机,后期没碟片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车子上放歌的。

我觉得不是车机!

网友:
导航主机,还差个显示屏

网友:
难道是起爆器?

网友:
标致,雪铁龙车用MP3 DVD播放器,带AUX和蓝牙、
就是一车机主机

网友:
应该是数字功放,4路

网友:
相当于没有显示器的电脑主机,要配合汽车中控和外围接口(USB、AUX)才能使用

网友:
马牌代工,法系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是车机
我想听你狡辩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16664970HrLCJn&i ...

谢谢坛友!

网友:
这就是车机   最后一张貌似功放模块

网友:
欺辱我没文化吗? 我看像是标志的产品!

网友:
分体式的车机,还有个显示屏的

网友:
正宗的汽车电子啊,板子漂亮,老外的板子做的工艺这亚光阻焊看着就舒服,nnd,不得不服啊!

网友:
这个机器还值点钱,挂海鲜市场吧

网友:
这和大众帕萨特一点关系也没有吧

网友:
厉害了,感觉是4008的17款的车机器,当时我怀疑里面有个24系列eeprom坏了还发过贴,果然看到楼主拆的有一个2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