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呼叫大神,这种情况怎么破?

楼主(2021-10-12):
上次从闪迪拆下来的4颗05448 32G一直闲置,上2246EN吧感觉不划算,刚好今天找了块AS2258的板子,206版本有个差不多的固件,改了一下,能成功开卡,但这个速度疯掉了。。。

网友A:
用0205版本,0205版本是开MLC的

网友B:
老师傅,你状况写得够详尽了,截图也有了,状况也有。可惜我没有这片料板,仅能给你参考~

怎不试用6081开,应该是其中小参不同有误。
因为只是读取校验偏低(写入实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205版本,0205版本是开MLC的

一样的,按理讲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你状况写得够详尽了,截图也有了,状况也有。可惜我没有这片料板,仅能给你参考~

怎不试用6081开 ...

6081应该没固件吧,我去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你状况写得够详尽了,截图也有了,状况也有。可惜我没有这片料板,仅能给你参考~

怎不试用6081开 ...

6081和PS3111都不认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81和PS3111都不认盘。。。

或许需要0206版的小参,若需要,我再加你好友,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需要0206版的小参,若需要,我再加你好友,传给你。

十分感谢,麻烦改下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麻烦改下我试试!

已傳,請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傳,請查收。

哈哈,好像好了那么一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