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PI卖12块钱的镍氢电池充电器,里面竟然是这样!附电池测试图

楼主(2021-10-12):
因为手上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使用5号电池和7号电池,一次性碱性电池贵也不环保,所以还得用充电电池。

其实手上的镍氢电池充电器也够多了,三洋、松下、索尼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快的慢的都有,但这些充电器都是用220V输入电压的,无法在我的皮卡上面充电(12V转220输出的不但贵,还占地方,也不安全,不想用)。

一开始是想买那种锂电转1.5V恒压输出的电池和充电器的,那个XTAR的充电器非常的漂亮,但要100多块钱,电池就更牛了,4节电池也差不多100块钱。贵也就算了,想想锂电池里面装一个DC-DC转换电路板,总觉得有点不放心。再就是平常太阳底下的皮卡,车内温度那么高,用这种锂电还是算了吧~

正好碰到BPI的这款充电器,USB供电(有TYPE-C就好了,可惜。)本身电池就非常的便宜,充电器也才12块钱,这一组下来,才43块钱,盘它!

1、来个集体照。

2、最喜欢这种封装的充电器了,不用大锤也可轻松拆开了。

3、最意外的就是看到这个电路板了,才12块钱的充电器,你竟然搞得这么豪华?

4、两个芯片,这个没磨,MC34063A DC-DC转换芯片

5、这个磨型号了,不知道是什么。

6、翻个面来,也还好。
     那个接触件不用试也知道肯定是铁的,再要求是铜的就过份了哈~

7、充电,搞起来。

OVER!

网友:
这玩意可以啊。可以自己把那个头子换成typec的头子。

网友A:
你确定你受得了200mA的充电电流给电池充电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受得了200mA的充电电流给电池充电的速度?

充电10分钟,能用1分钟就够了,好过工具拿出来发现没电了,然后开车跑几公里、十几公里去找电池吧?再说了,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网友:
爱老公家的玩意质量还是可以的,12年买的电池到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10分钟,能用1分钟就够了,好过工具拿出来发现没电了,然后开车跑几公里、十几公里去找电池吧?再说 ...

确定没电了而且急用的电池,还要什么充电器啊

我的应急办法就是12转5V电源直接往里灌

网友B:
镍氢有时候还是力不从心,电压偏低,遥控器都渐渐力不从心了,我现在能用铁锂+占位桶就用铁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有时候还是力不从心,电压偏低,遥控器都渐渐力不从心了,我现在能用铁锂+占位桶就用铁锂了。 ...

是的,电压低限制了它的很多应用场合。
我主要用在红光笔、感应电笔和万用表上面,电压虽然低些,但还可以使用。

网友:
人家卖的就是充电器,电池不值钱

网友:
这不就是傻充么,46043转低压给并联的电池充电,限流靠电阻,还有一个限制最高电压

网友C:
我大胆猜测,那个无字芯片是定时用的,

网友:
这5号电池只有850mAh,太小了,我买的5块钱一节的都有1700mAh,测试过容量,这种充电器都是小电流定时充电,无非就是用了5V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大胆猜测,那个无字芯片是定时用的,

嗯 就是个傻充,34063降压电阻限流后分4路给电池,7号直怼电流又有点大于是多加串了个8.2欧姆的电阻串联充7号,8脚单片机控制一颗三极管,到时间切断负极。而且4路用一个三极管控制,同生共死不分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就是个傻充,34063降压电阻限流后分4路给电池,7号直怼电流又有点大于是多加串了个8.2欧姆的电阻串联 ...

大婶不务正业!
电子理论倒是玩的透彻~~

网友:
至少比限流电阻好点,最好用MP2307同步整流降压芯片。

网友E:
我去BPI旗舰店没有找到该充电器的链接,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另外,该店外形相似的两款,一个普通型、一个智能型,但是价格都不是这个价格。你这款充满后有指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BPI旗舰店没有找到该充电器的链接,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另外,该店外形相似的两款,一个普通型、一个智 ...

BPI旗舰店找 BPI 5号7号充电电池12节2100大容量通用可充电电池充电器套装1.2VAAA镍氢冲代替

网友:
以前有个sony的高级 5# 7# 充电器,但经常拒充性能低的电池

没办法,还是用回了傻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就是个傻充,34063降压电阻限流后分4路给电池,7号直怼电流又有点大于是多加串了个8.2欧姆的电阻串联 ...

学习了!  好帖!

网友:
虽然我对电源或充电器不懂, 但确实很显然, 没电感的充电器, 它没道理不是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