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也来自制助焊膏:松香凡士林助焊济

楼主(2021-10-12):
叫有样之学样,平常是用松香,以前用过酒精松香水,焊后要洗板,且发白,带着也不方便,现试试自做助焊剂:
1、准备的材料,3元多100克松香和买二送一的凡士林

楼主:
2、放燃气灶上加热,先加一半凡士林约30克,冷却后感觉太硬了,干脆加入一盒的量约50克

网友:
流动性能塞针筒里吗

楼主:
3、松香用过后。松香用过后因热胀冷缩会开裂变脆,把乘下的加入以前10元购的松香和购电烙铁送的松香,制成软的松香助焊剂

楼主:
4、最后倒入松香盒后,剩余倒入一空盒内,形成另一种软硬自认为松香助焊济。也就是我有两种,一种前面的膏,一种后面的不会碎裂的软松香

楼主:
5、上焊锡的效果

楼主:
6、总结:凡士林加的越多制作出来的越浠,反之越硬,我的松香与凡士林的比例约2:1制成膏。5:1制成软松香,即不会碎,不会裂。用的时后膏的用量尽可能少,因为太多,焊后留在板上的膏沾手,也沾灰,要清洗干净,也是麻烦

网友:
这句子看起来好吃力啊

网友A:
我用这配方好多年了,话说普通焊接焊接还是纯松香好,这个我一直忘了也没人问我我也没说:焊BGA专用的免洗,BGA免洗,BGA免洗。如果只是这两种成分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配方好多年了,话说普通焊接焊接还是纯松香好,这个我一直忘了也没人问我我也没说:焊BGA专用的:swea ...

你应该早点分享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早点分享出来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之前我还正琢磨做个液体石蜡混合的,但用习惯了这个,但要说普通非BGA焊出来镜子一样亮,还得是——纯松香

网友:
好用的话,我也自己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之前我还正琢磨做个液体石蜡混合的,但用习惯了这个,但要说普通非BGA焊出 ...

焊点倒是很亮,不过多加点凡士林效果如何,有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配方好多年了,话说普通焊接焊接还是纯松香好,这个我一直忘了也没人问我我也没说:焊BGA专用的:swea ...

纯松香总是搞得到处有松香粉,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松香总是搞得到处有松香粉,也是麻烦

我也准备做问下这个和成品的焊锡膏比怎么样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点倒是很亮,不过多加点凡士林效果如何,有待试试

凡士林多了就亮不了了,亚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