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给看看,我这个蜗牛电源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1-10-12):
从10月6日开始莫名其妙的、没有征兆的、不固定时间的重启,算算也两年多了。
我的是zumax的电源,i5 7700HQ + 24g + 4HDD + 1SSD。组的aio,跑了虚拟化,各种软路由和黑裙
各位大神的还好吗?

图里每一个锯齿就是一次重启。

网友:
找个电源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原装的处理器只有10W多,你换个45W的,再加上4个硬盘,基本都100W出头的峰值了。

电源压力确实有点大。

网友(2021-12-04):
祖玛那个150w的电源带着费劲,一般可能是电容爆了,拆了看看便知

网友:
先换个看看呗,不行外置一个atx,这套配置的启动功率应该超过120W

网友:
看来祖马电源是相对最好的,不是传说啊。。。

电源一些指标自己很难测试,用替换法,如果换了以后症状消失,那就实锤了

网友:
你用了2年不错了,我一年没到电源就挂了,买了块ATX电源直接装在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