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啥能循环充放电并记录的充放电仪器呢?

楼主(2021-10-12):
前前后后,可调电源,充电器,电子负载好几个了。最近有个需求,就是测试电池循环充放电次数,比如来个100次重放,看电池衰减。
看到有EBC有这个功能,好像可以设置99次充放电循环还是999次,反正能在上位机上记录。
类似这样的界面

现在ebc价格好贵,以前一个板子就几十块钱,现在加个壳子300好几了。

想了解,除了ebc能测试循环外,还有其他工具能 上位机循环测试么?

网友A:
EBC是主流,想便宜去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C是主流,想便宜去咸鱼

呵呵,想便宜去咸鱼是找气受
传家宝级别的,比新的官网买的还贵

网友B:
买过,又小黄鱼卖掉了,功率小不实用,用的次数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又小黄鱼卖掉了,功率小不实用,用的次数也少!!!

说的ebc么?这货就图个自动循环充放电记录数据,
人工来回充放电 还填表格,太繁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ebc么?这货就图个自动循环充放电记录数据,
人工来回充放电 还填表格,太繁琐了 ...

EBC是可以接上位机记录数据的。

网友C:
软件上ebd最强~

网友D:
我们用电化学工作站,价格嘛也就三五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BC是可以接上位机记录数据的。

是的,就是说的ebc,目前手里的负载都没有充电功能,得手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上ebd最强~

ebd 电气参数上要差点意思吧。
看了下之前一乐,手电上的一个叫做100mhz的大佬,专门做外壳的那位
现在铺子里面就剩下一个叫做EBC-A10PLUS的机型了,其它都没做了。
说明众多ebc ,ebd中他取舍下来,ebc是相对最有竞争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电化学工作站,价格嘛也就三五万还可以

那是生产工具,再贵也得上啊

网友E:
要便宜就手动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便宜就手动记录

记录循环100次,不说累不累,是给限制在那儿不能干别的了。。。。

网友F:
要想减轻工作量就不能怕价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想减轻工作量就不能怕价钱高!

就是这个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上ebd最强~

网上学习了下,ebd应该只能放电不能充电,ebc-a10估计才是我的菜

网友:
有上位机控制功能的,就可以自己开发脚本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学习了下,ebd应该只能放电不能充电,ebc-a10估计才是我的菜

ebd ebc统称eb测试仪,软件一样的,ebd 早期比较流行所以提到ebd指的就是eb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ebd ebc统称eb测试仪,软件一样的,ebd 早期比较流行所以提到ebd指的就是eb测试仪~ ...

好嘛,现在淘宝上在售的只有ebc了,下午看了下手电筒那边的讨论贴,之前是有c,d之分,后来演变下来,就只有ebc在售了,
那个软件貌似叫easy battery

网友:
咸鱼上有人开发这种东西,貌似客户群针对的是电池贩子,并且价钱还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