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两台西门子S7-200 PLC,第一台正品,第二台是仿品。

楼主(2021-10-12):
首先入场的是正品,外观灰头土脸的,但是内部电路很复杂。

CPU板

CPU板反面

逻辑控制板:烧毁的部分是因为外面有强电通过485接口窜进来了。

电源板:用料很足,各种保护电路齐全。

电源板的铜箔很厚

next

楼主:
再来拆解第二台,这一台功能正常,但是抗干扰能力很差,现场的变频器一开就不能和触摸屏进行通信。

凑合能用,不稳定。

网友:
S7-200CPU
仿
20k
CPUARM

网友:
手中有好几台  目前当作偶尔的练手用  不过有smart了  这个用的地方确实不多了  早就停产了  国内仿品太多了

网友A:
曾经有台正品,坏了两个io,咸鱼低价卖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台正品,坏了两个io,咸鱼低价卖掉了,

我们厂有好多坏的s7-200,晶体管和继电器版本都有,基本都是其中一个输出坏了。因为有几个柜子用的plc都是直接驱动电磁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有好多坏的s7-200,晶体管和继电器版本都有,基本都是其中一个输出坏了。因为有几个柜子用的plc都 ...

可以自己修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有好多坏的s7-200,晶体管和继电器版本都有,基本都是其中一个输出坏了。因为有几个柜子用的plc都 ...

可以便宜卖一个给我呀

网友C:
S7-200没有停产的。。。一直在生产。这个目前不会停止生产。经销商卖不赚钱,还有就是四川西门子产量低

网友(2021-11-11):
这个只要不是坏了主芯片,可以修起来用的,至少比山寨的稳定,山寨的那叫啥呀,缩水的都离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7-200没有停产的。。。一直在生产。这个目前不会停止生产。经销商卖不赚钱,还有就是四川西门子产量低 ...

S7-200早已停产,现在S7-200smart的200的替代品。都是芬兰厂商而非德国西门子厂商。现在市面上的S7-200,FX2N.FX1N,FX1S基本都的国产货,因为前几年能翻新的都拿来翻新了,现在翻新货都很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7-200早已停产,现在S7-200smart的200的替代品。都是芬兰厂商而非德国西门子厂商。现在市面上的S7-200, ...

还真没停产啊,就是国产的,但是也是西门子的行货,不是福建那么的假冒货

网友:
看下面板子的颜色,就知道是国产高仿板

网友(2022-06-25):
动手能力很强,就可以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停产啊,就是国产的,但是也是西门子的行货,不是福建那么的假冒货 ...

以前在南京生产的,后来全部转到成都去了,南京目前主要是数控系统以及变频器/驱动器,14年以前经常出差去这个工厂

网友(2022-10-08):
西门子的PLC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个雷击坏的S7-200的自己修好了学编程玩玩,很耐用,有个EM235模块知道哪坏了,配件不好买,原装的芯片元件精度很高的,不然输出或测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有好多坏的s7-200,晶体管和继电器版本都有,基本都是其中一个输出坏了。因为有几个柜子用的plc都 ...

只要主CPU没坏很容易拼出几个好的,就那么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