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灯闪烁

楼主(2021-10-12):
楼道的声光控LeD 灯,会一闪一闪的晃眼(拍照效果不好就没拍了),难受,换过灯泡还是一样,应该是开关的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有玩这个的大神能指示一下吗?

网友A:
换个白炽灯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白炽灯泡就好了

俺这里白炽灯也闪。开关上的指示灯同步。

网友B:
声光控开关坏了,找物业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白炽灯泡就好了

换白炽灯也是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光控开关坏了,找物业换一个

没物业,只有社区,这种事找社区也没人理呀,只能花点钱买个换了算了,灯在家门口,一直闪对眼睛不好,家里还有小孩

网友C:
更换模块,不过可能需要带电操作,安全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模块,不过可能需要带电操作,安全需要注意!!!

谢谢提醒,带手套换应该可以

网友D:
可能4007有一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4007有一路断了

一开始是偶尔闪一阵子,现在是一亮灯就闪了,先买来换了再看看是不是4007的问题,能修就修下当备件了

网友E:
连灯头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灯头一起换了……

灯头就一最最最普通的,也有问题???
+

网友:
社区安装的一般是自带声光控模块的一体灯座。
自己更换,可以买一体化的声光控LED灯,这时就需要去掉灯座里面的声光控模块,只保留灯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