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月份买的德力西2p刀闸 前天安装了竟然不通电!联系了卖家说补发一个

楼主(2021-10-12):
今年二月份买的刀闸!最近才用!前天装好合闸后竟然不通电!一路通一路不通!联系了卖家说补发一个!这个坏的就拆开修修吧!手机发图!肯能乱点!上图!

网友:
手转不错,那段铜丝可以做吸锡线

网友:
就是有点氧化,来回开十下,地上磕两下再开十下就好了

网友:
硬尾车架比较好改。你这个推荐电池装三角架上(可以上 海龙一号电池盒或 水壶电池盒);后座电池不推荐,前后比重差距太大,改装难度高。

电机的话,想改得简单 直接加前驱电机 优点:不用动变速系统,缺点:转向稳定性会稍差;建议改后驱,安全性高些 当然难度大一点,参考汽车前后驱;中置成本太高 改装比较考验手艺,不建议。

再就是刹车要改。V刹肯定是不安全的,改碟刹吧(推荐后单活塞、前双活塞线刹,性价比高、维护方便、兼顾安全性和成本)。米够上前后双塞或者直接油碟。

网友:
新的就这样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