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大佬,2246en 04T双贴1T 量产后跑圈报错

楼主(2021-10-12):
CE id识别都正常,量产也一切正常。就是跑圈的时候报错,这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AS测速也都正常,就是跑圈报错

网友A:
04T还是上2258H吧,纠错比2246en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T还是上2258H吧,纠错比2246en强

大佬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
坏块没屏蔽干净吧,跑rdt重开

网友B:
坏块多了,跑rd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块多了,跑rdt吧,

大佬RDT怎么做啊?

网友:
第一张图完成后拔掉U盘插在某个USB上供电,1T容量放置4小时,主控会自动进行RDT,过程结束都不会有任何提示且不要断电。4小时过后,进行第二张图,只要第4个大红框能显示出坏块并不报错RDT就成功了。拔掉U盘让量产重新识别,按照你原先的配置进行量产。

网友C:
虽然我的图是XT,但你的EN也能参考。只是我标注的红框的位置可能会有些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的图是XT,但你的EN也能参考。只是我标注的红框的位置可能会有些改变。 ...

谢谢 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