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win10下用EFS加密的文件,在win7下打不开了

楼主(2021-10-12):
突然出现的问题,之前都可以,导入密钥就行了。密钥类型为sha1。
在win7下,EFS加密的文件本应该显示为绿色,现在却是正常显示,奇了个大怪。。。
难不成是win10已经强制使用sha256加密?
百撕不得骑姐

网友A:
装回win7解密吧。慎用这EFS加密,有什么小秘密RAR密码都不放心的也都够那啥请你喝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win7解密吧。慎用这EFS加密,有什么小秘密RAR密码都不放心的也都够那啥请你喝茶了。 ...

就是在win7下无法解密。。。
貌似找到原因了,明天上班再试一下

楼主:
找到部分原因了。U盘借给同事,被格式化为 ExFAT 格式,如果在win10下,可以使用EFS功能,但在win7下则不支持ExFAT格式的EFS。
貌似ExFAT支持EFS和ACL,难不成是只能在win7以上的系统里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部分原因了。U盘借给同事,被格式化为 ExFAT 格式,如果在win10下,可以使用EFS功能,但在win7下则不支 ...

win7安装exfat补丁不就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安装exfat补丁不就支持了

win7本身就支持ExFAT,不需要补丁。至于是不是需要补丁才支持在ExFAT文件系统上启用EFS和ACL,这个我还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