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CE出全,generate Ce map fail

楼主(2021-10-12):
两颗海力士 H27Q1T8QEM6R,检查CE出全,但开卡报错 Generate CH/CE Map fail(23)/(0E.01)
颗粒贴在F01,F11位,跳线 CE1,3,5,7
会是有哪里未做好吗?

网友A:
把toggle跳线拆掉
还有,用新一点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oggle跳线拆掉
还有,用新一点的工具

搞好了,还真的是没有看清楚
最后只能开出223GB,始终是拆机漏电王也不能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还真的是没有看清楚
最后只能开出223GB,始终是拆机漏电王也不能有什么要求了。 ...

默认240开出可用223有什么问题,你这要是intel或者海力士原厂盘的拆机颗粒,前提是写入量没到,去哪漏电,你比牙膏厂还精明?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