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长安cs35发动机保护盖怎么取不下来?

楼主(2021-10-12):
论坛的各位家人们有用长安cs35车吗?请问下发动机上的保护罩怎么取不下来?看有人说往上提,但是用了好大劲都没取下来

网友A:
往上拔,大力出奇迹!

网友:
锤子伺候补丁

网友:
装的时候是使劲打一巴掌,你想!

网友:
我家有奇瑞的,就是用力按下去的,想取下,只有直接向上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上拔,大力出奇迹!

好像是四个脚固定,生怕太用力把脚弄断了就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四个脚固定,生怕太用力把脚弄断了就麻烦

是的,一个角一个角的拔!

网友:
大力出奇迹,没什么问题,建议不要拔,松了的话,机盖会有噪音。

网友:
直接大力出奇迹就行了。
我的老车经过多次保养内部胶柱都丢了好几次好几个了,也不再往上装了,反正跑起来也听不见。

网友:
35的乳化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四个脚固定,生怕太用力把脚弄断了就麻烦

汽车上的很多东西,都要用蛮力,修个车下来,腰酸背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