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音箱断了一条线 不知道接哪的

楼主(2021-10-12):
音响不小心被我弄断了一条线。不知道接那的。三条线是从线卷那接出来的。不过断了一条线装上也能播放音乐。那条线不知道干嘛的。大神教下这条黑色的线是接那里的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黑线从那边来的也看不见。还能响是左右都能响还是一个响要搞清楚。是和电源线一起的还是和音箱线一起的。还能响说明不是电源线。估计就是左右声道其中一根线。

网友:
拿块放大镜慢慢查看能否找到断掉的线头。

网友:
变压器来的,就在哪两个蓝线旁边的焊点。

网友:
双电压的IC,去掉中点0V的一样能响,实测过,

接到2个大电容的负极就好

网友:
那就在蓝线最边上那个焊点。

网友:
正负双电源功放板,这根应是0线,接这位置啦。

不放心的话,用表量一下,这根线应与大电容负极相通,与音频输出地线相通。

网友A:
测一下那根线如果跟变压器另外2根线不是通路,就是变压器屏蔽绕组的线头,应该接到整流后大滤波电容的-极(如GND)。也可以看一下电路板正面,如果整流后有A/B两组相同的滤波电容,并且有一脚都焊在同一条线路上(GND),那么这条线会跟变压器输出线相通,就是输出绕组的中点抽头,就应该接到2组电容的共同焊接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根线如果跟变压器另外2根线不是通路,就是变压器屏蔽绕组的线头,应该接到整流后大滤波电容的-极 ...

太专业看不懂

网友:
地线来的...两条蓝色线对上的缺口那..可以焊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