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车10.1寸本田安卓导航屏不亮的另类修复

楼主(2021-10-12):
捡一破烂本田安卓导航故障是屏不亮无反应,经查液晶后面的测试点,恶补了一下液晶板维修,主要查几个电压,板上都标有:我板上vcl  =-6   vgh  = 18  vcom  =4伏。屏两根灯线5伏   把屏灯插座取下,单独给屏加电,加到12v也没见屏亮,怀疑屏灯坏了,把屏拆开,屏没有升压板,是led灯,测每个led又是好的。估计12v电压低了点不亮,又升压到16伏灯亮了,又把屏装好,外接稳压电源让屏点亮,导航开机,显示触摸都正常。

看来是屏灯电路坏了造成。

芯片il6fh,在网上买换上,屏亮了一下,又不亮了,不知道是购买芯片质量问题,还是外围电路有故障?找不到芯片外围电路图,没能力修了,想了下,手上有一个5伏到24负可调升压板,代替灯电路
调到屏光亮需要的电压不就可以,实践可行,调压板的调压就是亮度调整,启动时先出现亮条纹白屏才会显示正常,不影响使用。

分享给喜欢瞎捣鼓的朋友

网友:
好办法,值得借鉴,我的导航也是10.1寸,也许哪一天也坏了,呵呵!

网友:
外挂LED驱动,我也这样搞过。

楼主:
整个外挂挺麻烦